[工仪] C245直流焊台DIY全过程图文记录

楼主(2024-09-01):
最近一有闲时间就折腾这个,现有手里都是T12的,C245也没用过,打算自己折腾一个,控制板沿用自9号的开源资料,其他手柄,座子之类的自己折腾,期间把过程记录下来。

一:主机部分

控制板正反面

打板回来,这里注意一下,有些打回来会出现没铺铜的现象,打回来的板子对地要稍微测量一下,板子没问题后再焊接

控制板所需要的贴片元件,大概需要44种元器件(电源和外壳除外)

按清单买,部分手上有,但是贴片元器件基本都买了

板子上锡膏,用手一点点的上

主控用的是HC32F460JETA

我是阻容元件先焊接,焊接完后再焊接排线座的

焊接完成后,主控芯片我是最后焊接的,用的刀头直接拖的,完了后要检查一下,然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板子正面也没啥东西,就一个EC11编码器

买的2.0寸中景园14P屏幕,一片11.5元

背面

烧录部分:

烧录器是淘宝9.9买的PowerWriter PWLing2

烧录器自带插头比较方便

按主控板的标识连好线(注意一下这里SWCLK和SWDIO要对调一下,不然烧录不成功)

我排针没焊在控制板上,烧录的时候像这样手指顶一下接触到就好了(稳如狗)

刷机 这里顺便把过程记录下来,方便有需要的坛友,首先插上烧录器,设备管理器让电脑识别到这个就行了

打开烧录软件(软件买的时候找卖家要就行了),点击刷新设备,识别到就行了

选择芯片

按芯片型号选择

完了可以看到左下角目标芯片已连接

再来选Program Memory-添加固件

根据EC11编码器正反向选择对应的固件

选择固件后这里确定

确定-应用固件

点上方的自动开始刷机

刷的过程很快,返回烧录器设置,成功后右下方就能看到右下方显示全部完成

然后接上24V电源,开机成功点亮

没插入烙铁显示无工具

外壳利用手上有的的,这个尺寸是106*55*150mm的

原来里面有打过孔,不过这面在底下不影响

原来的面板,打算都不要了

电源淘了个24V6A的,这电源感觉一般,能用就行了,以后有好的在换

看下电源其他元件特写

背面

弄两个电木条支撑

盒子打孔

把电木条架在上面,背面锁紧螺丝

电源板装上,螺丝固定锁紧

加工前面板-正面

面板背面

显示框挡板做两个亚克力透明材料

装进铝框

把屏幕隐藏在面板里

屏幕固定块

装上,锁紧螺丝,这样屏幕就很稳

20A大电流金属开关一个

五芯航空插座

先焊好线备用

装到面板上

背面锁紧

装上控制板,前面板整体结构差不多是这样

侧面特写,这里主板因为没有螺丝孔固定到面板上,可以随便找个缝隙的位置打点热熔胶固定就行了

装好,前面板的整体效果

加工的后面板,一个休眠孔,一个DC备用供电孔,一个品字插孔位

准备的三个座子

装好效果

背面锁紧螺丝并焊好线备用

压条电源线,座子是VH3.96的

休眠座线

前面板焊好线

前后面板连接起来,备用的DC座直接连了,没有弄防反接二极管,手上没有合适的元件,以后买了再接了

装到盒子里连接好线

锁紧各部位的螺丝

完成后正反面

加工个土豪金旋钮

装上效果

整体感觉还行

主机完成

手柄部分:

手柄部分打算自己做,了解了下网上卖的,知道了原理,简单画了个草图

先准备部分材料,烙铁芯手上有几支

ARR这支还是比较可靠

买冠簧,套4.5mm和3mm的烙铁芯

淘了根外径12mm的不锈钢管,壁厚0.7mm的

随便切几支出来,长度100mm

加工前后套,先来尾线套

另一面

取下来,看下特写

尺寸要合适的紧配进去,又不能变形

再来做插烙铁芯前端套子

另一面

还得做个隔热圈,材料铁氟龙

从这个地方紧配进去

背面这里套冠簧

前后正反面效果

尾部部分用合成石,车外形,攻牙,钻孔

取下来

这个位置钻个发热芯正极孔

车整理这边里面的冠簧接触部分

到时冠簧塞进去就行

里面是这样的

装冠簧,顶部稍微打一丢金属胶,防脱落

位置差不多塞到这里

从这面塞进去,到时孔的位置焊线它就掉不出来的

内部冠簧的样子

背面温度检测这里也要攻牙

找一小节铜管

攻牙

前面这里倒个斜角,烙铁芯插进去能顶到这里

取一小节,做个破口焊线用

这样拧进去就可以了

为了更直观,多弄了一个剖开让坛友们看看内部的样子

上下部分通过螺纹配合旋紧

到时候这样装就行了

套的硅胶握套和尾线套

装的时候挤点洗洁精润滑,一下子就能推进去了

装上握套后看着还可以

再来就是接线了,这个是手柄焊接图

准备的硅胶线,红黑都有

五芯航空插头

三芯0.3mm硅胶线

焊接

焊接后用高温胶带包一下

套上尾套

T12也顺便做一支,上次打的T12pcb板子还有剩,用上

手上没有5芯的,只有四芯0.3线,根据接线图到时候温度检测和正极短接再一起就行了

焊接,10K电阻焊接在这边,为了能直观的看,电阻这后面有热缩管包起来了

另一头焊接

焊接完成,外壳用现成的907手柄

手柄完成,两把245,一把T12

休眠座部分:

再来做个支架,铣个底板

背面

顶部插休眠线的,做了两种方案,一种螺丝锁压片,一种插4mm香蕉头结构的

插香蕉头松紧度刚好

加工出来脏脏的还没洗,反正最后贴上硅胶粒

两块支撑小板

支撑板上下面都得攻牙

支撑板装到底板上

再来最上面放烙铁芯的小板

做一个套环,定位发热芯用的

侧面特写,开个槽方便发热芯能从侧面拿出

跟手柄实配

组合装上

整个休眠座装起来,本想设计个能放备用发热芯的,手上也没辣么多发热芯,先这样就好

放上手柄看下效果,还可以

再来压一条主机与休眠座连接线,我喜欢把座子放在主机上,所以弄短些,,一头用的香蕉头一头用压片

刚说顶部这里两种方案是这样用的,仅示意,以实际为准

放上海绵

休眠座加工完成

跟手柄合照一下

跟主机连接

整机连接特写

开机

T12识别界面,这里主题界面也可以设置成这样的

C245识别界面

化锡没问题

放上休眠座待机界面特写

设置界面介绍:

接下来看一下设置界面的选项,首先主界面长按进入设置界面

基本设置界面

系统声音设置界面-关闭和开启

系统亮度,调节范围1-10档

最低最高温度调节范围50-450度,一般默认最低100吧

步进温度设置可以设置成一次进5或进10这样

再来工具设置界面

待机温度 ,我一般设置100度

最高能设置450度

待机时间,最少0

最大600还能往上,旋着累,不玩了

休眠时间

快捷温度可以自定义三个档,看个人需求习惯调整

设置界面参数,根据自己可适当调整

P值调整界面

I值调整界面

D值调整界面

温度校准界面

功率限制界面,一般这里我都选80左右

滚珠开关设置界面,T12的话这里一般关掉

主题风格设置界面

系统风格可以设置成标准和曲线风格

曲线风格是这样的

标准风格是这样的,这个界面感觉看起来舒服

系统主题-可设置深色和浅色主题

浅色主题样式

系统重置界面

最后一界面关于本机

最后完成的成品特写

End谢谢收看

网友:
做工太棒了,养眼啊。

网友:
这手艺一般人搞不成

网友A:
真是大工程啊,最后和我买的成品有一拼了,相当可以~

网友:
有套件出吗

网友B:
车钳钻铣都有了,打板刷机也有了,无品论,!NB!

网友:
电路好说,这机械加工就学不来。

网友:
当机械大神说要做个245焊台 ---
"I made a new 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大工程啊,最后和我买的成品有一拼了,相当可以~

程序可能少会差点,不过这玩意够我用了

楼主:
成品没有,控制板和手柄有多,考虑要不要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钳钻铣都有了,打板刷机也有了,无品论,!NB!

瞎折腾

网友:
机械加工就是牛逼,烙铁芯多少钱一根?

网友:
厉害,全部手搓,有设备,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我想搞个成品

网友:
我X,这太骚了,没法喷...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
车、钳、钻、铣、程序设计,电路设计,楼主全才,工具也了得。

网友:
那个架子我也想做一个,可惜没有合适的材料。

网友:
机械加工好厉害。

网友:
感觉是研发人员的手艺

网友:
精雕细琢,做的太精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