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sa400s37/240G不认盘,开卡不成功

楼主(2024-09-01):
各位大佬,兄弟有一块金士顿240G固态硬盘,现在不认盘了。

型号是

是四个金士顿的闪存颗粒
正面

背面

主控是Kingston CP33238B,百度了一下说是PS3111的主控
闪存信息

每个颗粒有两个ce,按理说4个颗粒应该有8个CE,可是用PS3111_SSD_MPTOOL_V2.2.82,查看闪存信息却只有4个CE。

不是不能开卡,只是开卡后识别为120G的,原来是240G。
是哪个闪存颗粒坏了?
求大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按照各位热心的大佬的提示我把闪存颗粒都重植了一遍,然后一颗一颗的装上。发现

发现CE1、CE2、对应正面带主控芯片的左边的颗粒(绿框)可以正常识别,CE5、CE6对应反面右边的颗粒绿框)也是可以正常识别。
CE3、CE4应该是正面右边(红框),CE7、CE8对应反面左边的(红框),这两组不能识别。
把能正常识别的颗粒装在红框标识位置也不能识别,把不能识别的颗粒装在绿框位置可以正常识别。试了几次,已经排除颗粒问题。
随后拆主控。重植。再安装上,故障依旧。

手上没有这个主控。没法替换。

除了主控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感谢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CE认不全,闪存,主控,主板都有可能。闪存可能性最大

网友B:
ce不全,先加焊排除虚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认不全,闪存,主控,主板都有可能。闪存可能性最大

谢谢。。重植,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不全,先加焊排除虚焊问题

重植了,还是一样,感谢

网友:
ce认不全,需要热风枪装备处理

楼主:
现在把那两个闪存拆下来了。就当120G的用吧。有机会碰到PS3111主控再装回去试试。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

网友C:
不识别的颗粒单独上测试架看看认不认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识别的颗粒单独上测试架看看认不认ce?

四个颗粒都测试过了,单独上到图中绿色框上都可以正常识别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