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50瓦碘钨灯

楼主(2024-09-01):
50瓦碘钨灯,用68颗led串联而成,220接线处接了一个整流桥和直流电流表,测的电流约70ma,本想减小电流减少发热,想想还是算了,家里led灯泡最低都是100ma.70ma电流还算是保守的,68×3×0.07=14.28瓦  这个碘钨灯算下来约14瓦。

网友A:
碘在哪里?钨在哪里?

网友:
我也有一个,红包弄的

网友:
碘钨灯长这样?

网友:
这就是个LFD灯嘛

网友:
碘钨灯不是这个样子吧

网友:
假冒碘钨灯

网友:
led碘钨灯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15955472549.html

网友:
看看是什么芯片,买几颗把空位补上,再加上电阻,功率就上去了,就是散热得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碘在哪里?钨在哪里?

样子有点象而已。

网友:
这个名字是不是玷污了灯。

网友:
线性恒流的,估计有虚标,点亮有20W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不算碘钨灯吧

网友:
这怎么算碘钨灯 玻璃管那样的才算吧

网友:
这散热确实不够看

网友:
碘钨灯的外形

网友:
对碘钨两个字有什么误解吧

网友:
又是滥竽充数的LED灯冒充了

网友:
反光板散热,能长寿

网友:
这哪里是碘钨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