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系统的音阶数值教程,完美解决魔百盒机顶盒音量太高的问题———...

楼主(2024-09-01):
最近捡来两个移动的魔百盒机顶盒,一个CM311-1a YST,另一个ZXV10 B863AV3.2-M。刷了固件以后装上DIYP壳APP找一些稳定的电视播放源偶尔看一下电视节目还是蛮方便的,这玩意儿功耗很低。美中不足的是,我试了很多魔百盒的固件,大多存在默认最小音量太高的问题。白天看看也不大碍事,晚上的话就感觉声音太响了。好在网上找资料很方便,没费多大力气就找到完美解决的方案,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一、首先在Win10里面用Win键+R打开运行CMD/DOS窗口,接下来我们要用ADB来修改机顶盒的音量音阶数值(ADB就是安卓的一种调试桥工具,这个得提前安装一下,很简单,网上有下载、有教程,这里就不赘述了)。

二、在DOS窗口里面,先进入ADB工具的安装目录,我这边直接装在C:盘根目录的。所以,输入cd c:\adb,进入ADB目录。然后用adb connect 192.168.3.180命令连接机顶盒(当然在做这一步之前,首先要打开机顶盒电源并联网,在机顶盒或者路由器里面查看取得机顶盒的IP地址)。当看到already connected to 192.168.3.180:5555的时候,说明已经连接成功,然后输入adb shell,进入机顶盒的命令行界面。

三、现在输入ls命令可以查看当前根目录里面的各种文件和目录,如下图我们依次输入cd vendor,cd etc,可以进入/vendor/etc目录,当然也可以直接用cd /vendor/etc命令,进入后ls命令能查看到当前目录下有一个default_volume_tables.xml文件,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个文件里面的参数进行修改。

四、修改参数前,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文件所在分区增加写的权限,输入mount -o remount -w /vendor回车即可,接下来用vi编辑器来修改文件内容,输入vi default_volume_tables.xml进入编辑界面。

五、如下图选中所示找到文件中“DEFAULT_DEVICE_CATEGORY_SPEAKER_VOLUME_CURVE”下面的参数进行修改,大致改成如下标红的参数即可。(vi编辑器的使用只要很简单的学一下就行了,打开要编辑的文件,键盘输入i就切换到输入修改模式,改好参数按Esc键退出修改模式,输入:w回车保存文件,然后输入:q退出vi编辑器)

    <reference name="DEFAULT_DEVICE_CATEGORY_SPEAKER_VOLUME_CURVE">
    <!-- Default is Speaker Media Volume Curve -->
        <point>1,-5800</point>
        <point>20,-4000</point>
        <point>60,-1700</point>
        <point>100,0</point>
    </reference>

如上图所示,修改保存后即可。我们这时候给机顶盒重新加电重新启动,接下来设备默认的最低音量已经能调到很小,至此完美解决原先固件普遍存在的音量偏大的问题,整个参数修改过程并不复杂。当然,这种办法对于其他品牌型号的机顶盒不一定能适用,关键要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目录和文件进行修改。

网友:
谢谢分享,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

网友:
又一个 LOVE TV大神呀!

网友A:
学习了,这个资料很难得,感谢分享!
你嫌机顶盒声音太大,我却嫌它小(个别app把节目台声音弄的很小,广告台声音却正常)。
以外,我要是嫌声音大,就把音箱(我没接电视,接的显示器+音箱)调小点就可以了,没想过调盒子参数,这个得试试。

网友:
原来是这么改来着

网友:
高手在民间,学习了

网友:
我用的移动的机顶盒,根本就不能打开ADB.移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限制用户身上了

网友:
好帖子,正好被这个问题一直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个资料很难得,感谢分享!
你嫌机顶盒声音太大,我却嫌它小(个别app把节目台声音弄的很小 ...

我也是接的显示器音箱,不改参数调到最小还是很大,再小就静音了,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只有改系统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