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修胜利袖珍表VC920A,电流挡蜂鸣声应急处理,见到中国好牛屎

楼主(2024-09-01):
最近对袖珍表感兴趣,遂找到一台尘封有故障的胜利袖珍表VC920A想修一下。原表笔早坏了,买了一付装上。主要故障是电流档损坏。

转到电流档,显示OL 并且蜂鸣嘀嘀叫个不停。

保险管无悬念断了,同时发现0.99欧精度0.5%的1/2W分流电阻也坏了。

没多想,先买电阻,精度0.5%功率1/2W  0.99R的没找到,先买1R精度1%电阻换上,运气好的话,精度下限也是0.99R,经过筛选,100个当中找到一个最低的0.993R。

装上后还是嘀嘀响,心想完犊子了。

通过跑线路发现,采样电阻上端直接进MCU。

用二极管档打一下芯片端口电压,由于这个端口有采样电阻,先拆下采样电阻一端,二极管功能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这个端口,显示OL。

对比其它端口,这样才正常。

基本上判断是端口坏了,心想芯片资料不好找。定睛一看,牛屎居然也有标型号!FS9721,这难道不是中国好牛屎吗?牛屎标型号的应该很少见吧。这一点得给胜利点赞!

居然和我手头的UT60E用的芯片一样!找到电流档部分电路图。看看,UT60E的电流采样信号是通过100K电阻缓冲进芯片的,可离谱的是胜利VC920A居然是直接进芯片,更不用说安装钳位二极管。并不是一个贴片100K电阻的安装位置都没有,是设计缺陷OR有意为之?

背面也顺便看一下,走线有镀金,只是保护电路只有一保险丝,一PTC电阻,估计其它档位如误测220还得坏。

既然电流档坏了,还是拆下保险管更安全。

其它功能正常,精度还可以。液晶屏可视角度和对比度都是上乘,就当作没有电流功能的表用用。

END,谢谢观看!

网友:
牛屎可以换吗?

网友A:
牛屎一般都是跟板子走的,换牛屎就是换板子。目前没看有哪个能搬牛屎芯片的,也可能是代价太大

网友:
你顺着进入牛屎里的线路慢慢刮进去,运气好的话,你会发现,只是金丝断了,且金丝的两端成微小的球形,焊接起来就好了。

当然,要是刮坏了,别怨我!

网友:
高端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屎一般都是跟板子走的,换牛屎就是换板子。目前没看有哪个能搬牛屎芯片的,也可能是代价太大 ...

如:你有一摸一样的坏表且确定主控是好的(我们假设这块坏表外围已损坏严重且不可修复),那么将主控周围的PCB剪下,板子周边打磨平整,就可以铲掉你这块电流档损坏的牛屎,将打磨好的PCB放上去,摆放齐整,飞线接回,就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屎一般都是跟板子走的,换牛屎就是换板子。目前没看有哪个能搬牛屎芯片的,也可能是代价太大 ...

我看见有人把牛屎切成块换上去的。。。

网友:
好牛屎没遇到好的人啊,还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屎一般都是跟板子走的,换牛屎就是换板子。目前没看有哪个能搬牛屎芯片的,也可能是代价太大 ...

这里有很多人能换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很多人能换牛屎

是的,论坛就见过不少
还有人把好牛屎铲了换硬芯的

网友:
部分好能用就行!!!

网友:
以前看到过铲掉牛屎片重新焊接集成块方法修复的帖子

网友:
0.005%的电阻牛!

网友:
啊这个电阻裂开了

网友:
我有一个表是电阻档坏了,其他各档都正常。

网友:
技术不错,看着很牛逼的技术,厉害

网友:
经验丰富,高手啊,膜拜一下
拍的真清楚,感谢分享

网友:
这老高精度,咋做出来的。用的啥科技狠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