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新华三NX30Pro路由器加个散热风扇,效果显著

楼主(2024-09-01):
新华三NX30Pro路由器功耗6瓦,正面摸着热得很,给他加了个散热风扇,

刚开始买了个边长8cm的风扇,往上一放有点大,又买了个边长4cm的,
往上一放太小了……就用8cm的那个吧:

电源输出经过DC电源一分二插头,一路供路由器,一路供散热风扇,
路由器背面都是散热网格,风扇放上去,扎带一捆,完事:

其实俩6cm的风扇比较合适:

风扇呼呼响,加了风扇,正面摸着一点也不热了,就是室温,哈哈哈

网友A:
不如想办法降个速,12v满载噪音不大么?

网友B:
加大散热片面积就行不需要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散热片面积就行不需要风扇吧

acwifi有拆解,里面散热片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想办法降个速,12v满载噪音不大么?

可以改成双风扇来降速。

网友:
效果如何噪音大么,过两天我也薅一套试试

网友:
用红包再弄两个6cm的风扇,然后降速使用,降低风扇噪音。

网友:
加装电风扇不仅方便还实用

网友:
这种风扇可以用那种便宜的555调速模块来调速

网友:
拆外壳裸奔

网友:
俺的TY6201a和zn m2也加了风扇
不过俺是用的那种带风扇的铝的
然后上面塞了个可调的,接到开关上,调到听不见声音就好

网友:
感觉没必要吧

网友:
搞水冷散热,万籁俱寂!

网友:
这样的不沾泥空间

网友C:
我也用华三这个版本,感觉发热不算大能接受

网友:
不错,花小钱办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华三这个版本,感觉发热不算大能接受

冬天应该没事,夏天我顶楼,感觉快热爆了

网友D:
加个温控器就好了。到温度转一会,不到就歇着
提供个简单的思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个温控器就好了。到温度转一会,不到就歇着
提供个简单的思路 ...

一个温度开关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温度开关解决

对,弄个35度KSD常开温控开关串进去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