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寨车充HB-068和一个安防专用电源SE-1220#

楼主(2024-09-01):
没事翻箱倒柜找点东西拆一下,翻出来个山寨车充,还有个监控电源。

车充个头很小

单USB扣5V 1A

贴纸下面有螺丝

拆开里面就这么点东西,第一眼感觉是34063方案。。。

然鹅却不是,芯片竟然是AD84064

AD84064资料,5V 1A的没虚标啊。

再来个监控电源

标签14年7月的,12V 2A

分立元件的,看做工还行,该有的都有了。

PCB版本13年的

仙童4N60的管子不错

输出整流管SR5100,5A100V,滤波电容25V 1000+470μ,Π滤波。

高压电容400V 33μ,可惜是RCC方案的。

输出正负极还反并了个二极管,焊下发现型号是P6KE15A,是个TVS管,保护做得不错。

锉了一下插头是铜的,输出线大概20AWG,2A也足够了。

装回去的时候发现螺丝柱底部开裂了,这个地方开裂比较奇葩,还好前面拧螺丝部分没事。

网友A:
照片很清晰,单反拍的吧

网友B:
最近想给两轮电动车加装个usb充电口 问题是现在手机快充功率都是66W 100W什么的 接到12V控制器模块下边的话 不知道模块功率带不带得动他呀。。控制器变压器输出功率也才12V10A了 他得带电动车原来的大灯什么的 再加上个大功率手机快充 会不会把它过载了。。

网友:
这种结构的车充估计有年头了。

网友:
安防电源该有的都有了  小功率没问题吧 毕竟长期工作有富裕

网友:
安防电源做工还行,元件用的是品牌,应该可以通过时间的考验。照片拍得真好

网友:
安防电源可以,差的干扰太大

网友:
输出加TVS管的电源,不是很多,保护功能做得很到家。

网友:
这安防电源是不错,应有尽有,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很清晰,单反拍的吧

哪有单反啊,果12而已,拍的时候放大两三倍就清晰了。单反效果要好多了,哪怕是个卡片机,3-5倍光变效果也很不错。

网友:
现在的车充,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最多加一个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给两轮电动车加装个usb充电口 问题是现在手机快充功率都是66W 100W什么的 接到12V控制器模块下边的话 ...

跳过控制器直接接电池啊

网友C:
这个电源能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能防水?

能防雨淋,你泡在水里肯定不行啦。

网友:
电源输出端装了TVS管,保护做得确实不错。

网友:
车充做工好,几乎很难看到!!!

网友:
拍的照片真好,清晰

网友:
安防电源做工还行

网友:
车充有点年头了!

网友:
这车充还真一个敢生产一个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