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不锈钢外壳三防射灯

楼主(2024-09-01):
捡的

电源线被剪

有个性的防水胶圈

黑色的灌胶

拆散后。

谢谢欣赏。

网友A:
灯珠4金线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4金线的不错

慧眼,
能够看到12条金线、、、、鸟。

网友:
这种三防射灯埋在地下的,应该是真不锈钢外壳。只是天凉的时候,里面容易有哈水,不常点亮的话,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一个四金线 三个十二金线  拆了攒着一块打戒指

网友:
看着散热不行

网友B:
三防除了防水还有防啥?

网友:
散热跟不上防啥也长寿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防除了防水还有防啥?

三防:
防水,防漏电,防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防:
防水,防漏电,防拆开。

错,三防是指防水、防旱、防风。

网友:
很厚实的一体加工金属铝材吧。。。散热应该不错

网友:
厉害了,看这图拆开也不容易吧

网友:
防水胶圈拆烂了,应该是一次性的吧。

网友:
日防夜防,高温难防!

网友:
不平凡的灯

网友:
外壳挺厚实的

网友:
肯定不是私人家里用的

网友:
金线都能看到,这眼神也太好了吧

网友:
三防是指防水、防摔、防尘

网友(2024-10-08):
主要就是防拆,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