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镍氢电池现在很少用了

楼主(2024-09-01):
除了做成5号电池装在小电器里面,为什么其他地方很少听说有使用镍氢电池的?电瓶车要么铅酸蓄电池,要么锂电池,却没有听说过哪个电瓶车用的是镍氢电池

网友: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网友:
单位体积重量相同情况下,电压太低

网友A:
镍铬和镍氢电池的缺点有记忆效应、自放电大、高温充电性能差、材料成本高等

网友:
早起的普锐斯卡罗拉

网友:
循环500次结束

网友B:
镍氢电适合小功率使用,比如遥控器等。我去年刚买了30个5号和8个7号的镍氢电池给智能锁和其它家用电器使用。

网友:
电压太低能量密度也不爽,那样使用范围就越来越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适合小功率使用,比如遥控器等。我去年刚买了30个5号和8个7号的镍氢电池给智能锁和其它家用电器使用 ...

我当年同你想法一样用红包和优惠券陆续买了几十节x量等杂牌电池来代替干电池,但是后来发现自放电太大、寿命太短,现在就剩下几节了其他基本都扔了。现在小制作基本都用锂电池代替了,相对于镍镉、镍氢电池,锂电池自放电低、容量大、寿命长,充电电路容易制作,唯一缺点就是理论上不如镍氢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铬和镍氢电池的缺点有记忆效应、自放电大、高温充电性能差、材料成本高等 ...

好像镍氢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

镍氢电池跟镍镉电池相比就是 记忆效应减少许多,可是镍氢电池不耐用,存放几年就失效了,很少能看到镍氢电池存放几年不坏的,相比镍镉电池存放几十年不坏那就明显不如镍镉电池了,我手上有好几个40年前的镍镉电池还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同你想法一样用红包和优惠券陆续买了几十节x量等杂牌电池来代替干电池,但是后来发现自放电太大、 ...

那个确定可不是唯一,
镍镉电池最大的优点就是低温充放电性能,零下40容量大约80%,锂电是比不了的
看看好多部队的设备还是沿用镍镉电池就知道了

网友:
问题是生产成本太高,工作效率又太低的原因吧。

网友E:
隔镍电池有记忆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镍电池有记忆性!!!

使用的时候把电用完再充电就没事了

网友:
家里有个老式的飞利浦手持吸尘器还在用镍氢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同你想法一样用红包和优惠券陆续买了几十节x量等杂牌电池来代替干电池,但是后来发现自放电太大、 ...

我这次都是买的低自放电的镍氢电池。我前15年买的8节5号和4节7号原装爱老婆电池,现在都还在正常使用。所以电池一定要买质量好的,锂电池也是一样要买质量好的,不然用不了多久。

网友:
镍氢电池一直在用,质量非常好,图中有些是2002年开始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我就没见过不漏的镍氢(个人感觉不如镍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确定可不是唯一,
镍镉电池最大的优点就是低温充放电性能,零下40容量大约80%,锂电是比不了的
看看 ...

现在好像很少能看到卖镍铬电池的了,基本都是镍氢电池。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镍铬电池比镍氢电池耐用,一直以为镍氢更先进质量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次都是买的低自放电的镍氢电池。我前15年买的8节5号和4节7号原装爱老婆电池,现在都还在正常使用。所 ...

是的,我也是吃亏后才明白这个道理,质量好的电池综合使用下来成本并不高。原以为那种杂牌电池就是容量低些、循环次数少些而已,代替干电池、碱性电池用在遥控器、血压计等低耗电设备上挺好,减少了漏液的风险,谁知道自放电那么大,充满电放置不长时间就没电了,容量也是急剧下降。后来买了网友推荐的国产BPI,我试用一下还是不错的,比日产品牌便宜,耐用性还不错,比某些杂牌电池强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