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惠普频率计 HP5384A 拆开升级 10MHZ时基

楼主(2024-09-01):
图片外观

这个频率计大约是1985年的,不带选件基础型,简单测测调试电路还可以,最近测几台信号源,打开最大10位时末2位跳,温漂也大些,不够用

这是原机三脚晶振,带校准微调。40年了,指标还在标称范围内

原机PDF文档 指标

时基基准其实原来有2个选件,001和004,004温漂0.1ppm,当时估计也是天价

买了几个10M  OCXO 晶振

这个5*10-9  级别,即0.005ppm,体积有点大,固定对原机破坏较大。需要12V,也不方便

这个10M这个和54所的那个10M 差不多,应该都是报废基站板子拆的,暴力拆解+原24小时全天候,下来的离散型还是很大的,我这三个标准压控2V  频率准确度在0.07ppm以下,还不错,稳定性还需时间证明

电路简单,(5V经多圈电位器1K 抽头给压控脚,注意所有电源端要加去耦,0.1~1uF)。直接刀刻一个,加在原机004选件位置正好

10M输出连接到这,后面板10M基准选择开关打到EXT位置即可

还需把原机空位补上为10M基准电路板供电,接上电感就连到了机内5V,电容是退耦接地。

背面

选件加装出位置

校准后运行一周,超稳定,原来裸壳风一吹数值就飘,这回纹丝不动,基本可以达到004选件0.1ppm,甚至还要好些。

顺便也把函数发生器也加了基准选件

网友:
楼主好手艺,改后看起来和原装的一样。

网友:
莫里恩是双恒温槽的,价格很高。

网友:
楼主手艺很厉害呀,测量要求也是很高呀

网友:
1 后面全是稳定的 0 了,不错不错。

网友:
看做工不错,能够修复非常值得。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些精密仪器看着心痒,看看自己的口袋,流一下口水即可。

网友:
高手

升级老货指标了

网友:
这做工了得

网友A:
改得漂亮。请问下,闲鱼上有好多十多元的OCXOC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得漂亮。请问下,闲鱼上有好多十多元的OCXOC能用吗?

应该可以,再怎么也比温补好吧,我这温补都15元,如果不考虑耗电和体积我也用OCXO。

网友B:
54所的确实不错,2018年全新才10元我当时买了三个对比旧的gps驯服钟上的恒温晶体振荡器更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4所的确实不错,2018年全新才10元我当时买了三个对比旧的gps驯服钟上的恒温晶体振荡器更精准 ...

GPS驯服钟锁定后至少有11位的精度,没锁定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不错哦,非常好,

网友:
理论和实践都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漂亮。请问下,闲鱼上有好多十多元的OCXOC能用吗?

贵的也不一定好,10元的就行,又下单1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的也不一定好,10元的就行,又下单10个,

我上面的频率计里面就是换的MV180晶振,第十一位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