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米净水器h600g龙头维修

楼主(2024-09-01):
这龙头是个双出水龙头,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拆开,里面有这么一个电子元器件,但是全密封的,我也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所以没办法去维修。正常的时候这上面是有一个灯,我猜应该还有一个流量开关吧。有没有懂的人能够指点一下,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个感应开关?用来启动马达,另外是一个指示灯(应该是红色和蓝色),用来指示水的质量,控制端在主机(通过3根引线)

网友A:
图上电路应该是水压检测电路,其工作原理是:在水压高的时候,开关在压力作用下是断路的;而在没有水压即压力为0或水压低的时候,开关连通。当出水龙头或管线机出水时,水路中的压力降低,这个开关就会接通;当出水口关闭,由于净水器制出的水充满管道,管道中的压力就会上升,这个开关就会断路。

网友:
电阻和LED吗

网友:
有可能是个霍尔开关

网友B:
我家的伟星净水器搭配的也是这种类似,这个就是一个双色指示灯,出净水一个颜色,出纯水一个颜色,感应开关在机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电路应该是水压检测电路,其工作原理是:在水压高的时候,开关在压力作用下是断路的;而在没有水压即压 ...

不是压力开关,它和水没有接触,是卡在那个管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伟星净水器搭配的也是这种类似,这个就是一个双色指示灯,出净水一个颜色,出纯水一个颜色,感应开关 ...

是的,有两个颜色,一个黄色一个。但是这个电路看起来就比较复杂,有霍尔开关在里面?

网友C:
功能:1、龙头打开出水,产生一个信号通知主机启动运行,2、水质正常,显示一种颜色,过滤芯即将到期,显示另一种颜色,过滤芯已经超期,显示第三种颜色,也有显示二种颜色的

网友:
没看的懂,不过密封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1、龙头打开出水,产生一个信号通知主机启动运行,2、水质正常,显示一种颜色,过滤芯即将到期,显示 ...

这个坑爹货,非标产品不好买呀。我这个设备坏了,这个启动信号怎么才能给搞出来呢?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D:
霍尔传感器,你这个是新版的的吧,看我的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77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压力开关,它和水没有接触,是卡在那个管路上的。

哦,那是生活用水与直饮水状态指示灯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霍尔传感器,你这个是新版的的吧,看我的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771-1-1.html ...

谢谢,你这个线是三根,紫红黑。我这是红黑白黄。其中黑色是地线,红色对应的标注是H1。然后我这个插头还带了一个led灯,有两种色。这个插头暂时还不太清楚干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线是三根,紫红黑。我这是红黑白黄。其中黑色是地线,红色对应的标注是H1。然后我这个插头还 ...

双出水龙头的话,因为你只有三根线,感觉你这个应该只是单纯的左右灯控制,机器力有个水压高压开关,你开龙头的时候,水压力下降。高压开关打开,机器工作制水,龙头灯根据水质亮起不通颜色灯。如果无法开水,可能是高压开关或者进水阀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出水龙头的话,因为你只有三根线,感觉你这个应该只是单纯的左右灯控制,机器力有个水压高压开关,你开 ...

昨天一顿折腾,这个龙头现在是能用,反倒是不亮灯了。过两天等水管快接头来了,整顿一下再发图。把这个小米600G改成通用滤芯了,用的他的电路、软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