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个关于豆浆机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24-09-01):
年代较久的九阳豆浆机局部如图,
那个短的传感器是叫防溢传感器还是叫液位传感器,这个不是问题,

记得上面是套有一段硅胶管子的,金属部分露出来的很少,
今天发现这个管子没有了,问家人也不知有这玩意更不知其下落.......
试了一下也能打豆浆并煮沸且不溢出,但不知煮熟了没?
问题是:
1。这段消失了的管子原来肯定是有作用的,那么它起怎样的作用?
(或者说这个传感器的原理是怎样的?)
2。现在这个管子没有了,豆浆煮熟了没?
(或者说没有这东西后机器算不算正常工作?)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解答。
看了各位的回复,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那个金属柱子就是一个电极相当于一个接线柱而不是传感器,
所以没有那个胶管也是可以的,
但是当初厂家为啥要套一个胶管呢?

网友:
那叫防溢电极。

网友A:
这个就是防溢传感器,给它加一个胶套,露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防溢传感器,给它加一个胶套,露点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不加可以不?(现在不是没有了嘛)

网友:
套的硅胶管,没啥用,见很多液位电极都套管的

网友:
问题是加和不加你就能判断豆浆熟与不熟?

网友:
都煮沸了还不熟?

网友:
注意下豆浆沸腾三次就熟了

网友:
20c的九阳。套子是预防泡沫影响电极灵敏度,不要完全可以。
用它做豆浆可以熟透,放心使用

网友B:
最后阶段豆浆煮沸,泡沫溢出,碰到这个电极,产生短路信号,然后停止加热,结束程序控制,即结束整个豆浆制作过程。我的一个不是九阳的,有防溢电极,用水试过,前面程控都正常,到最后水煮开了,由于水没有泡沫上溢碰不到电极,单片机接收不到短路信号,就开始报警,完成不了本次程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阶段豆浆煮沸,泡沫溢出,碰到这个电极,产生短路信号,然后停止加热,结束程序控制,即结束整个豆浆制 ...

朋友是有心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是有心人啊

那玩意就是防溢出来滴。只要都将到达那个位置,立刻断电。话说这款机型算是最老的款式了。说明你家用豆浆机太爱惜啦

网友:
豆浆煮沸,其泡沫上升碰到该电极,电路停止加热,然后液位下降再加热反复上述过程数次后程序判断煮熟断电。有一种豆浆机容器外壳是塑料透明的,很容易看到其工作过程。

网友:
就是个电极,有没套管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