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内六角M5螺丝,为何六角对边距离不同?

楼主(2024-09-01):
不同材质的对边距离不同?

还是同种材质内六角螺丝的对焦距离也不同?
各位买内六角螺丝会看对边距离么?

网友A:
老人机拍的吗,有很多是非标很正常,还分平头,薄头,加长头。

网友B:
序号        标准号        是否采标        标准名称        类别        状态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GB/T 70.6-2020        采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细牙螺纹        推标        现行        2020/3/6        2020/10/1
2        GB/T 2673.2-2020        采        内六角花形高沉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20/3/6        2020/10/1
3        GB/T 2673.1-2018        采        内六角花形沉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8/12/28        2019/7/1
4        GB/T 6188-2017        采        螺栓和螺钉用内六角花形        推标        现行        2017/12/29        2018/4/1
5        GB/T 2670.1-2017        采        内六角花形盘头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6        GB/T 2670.2-2017        采        内六角花形沉头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7        GB/T 2670.3-2017        采        内六角花形半沉头自攻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8        GB/T 2671.1-2017        采        内六角花形低圆柱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9        GB/T 2671.2-2017        采        内六角花形圆柱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10        GB/T 2672-2017        采        内六角花形盘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11        GB/T 2674-2017        采        内六角花形半沉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7/7/12        2018/2/1
12        GB/T 70.4-2015        采        内六角平圆头凸缘螺钉        推标        现行        2015/12/10        2017/1/1
13        GB/T 70.2-2015        采        内六角平圆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15/12/10        2017/1/1
14        GB/T 6564.1-2014                内六角花形圆柱头自挤螺钉        推标        现行        2014/6/24        2015/3/1
15        GB/T 70.1-2008        采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推标        现行        2008/8/25        2009/2/1
16        GB/T 77-2007        采        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        推标        现行        2007/7/2        2007/12/1
17        GB/T 78-2007        采        内六角锥端紧定螺钉        推标        现行        2007/7/2        2007/12/1
18        GB/T 79-2007        采        内六角圆柱端紧定螺钉        推标        现行        2007/7/2        2007/12/1
19        GB/T 80-2007        采        内六角凹端紧定螺钉        推标        现行        2007/7/2        2007/12/1
20        GB/T 5281-1985        采        内六角圆柱头轴肩螺钉        推标        现行        1985/8/1        1986/6/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人机拍的吗,有很多是非标很正常,还分平头,薄头,加长头。

认真你就输了,鬼知道在哪偷的图...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序号        标准号        是否采标        标准名称        类别        状态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GB/T 70.6-2020        采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细牙 ...

有心有心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那个螺丝使用在哪里,如果是很常见的用处,那应该是通用型的吧,标准件。

网友D:
水王又换了个ID,骗大家回复的,散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水王又换了个ID,骗大家回复的,散了吧

一起水呗,不然茶楼花的M币咋挣回来???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起水呗,不然茶楼花的M币咋挣回来???

别去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认真你就输了,鬼知道在哪偷的图...

又是这类刷子,再也不会回了,浪费时间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这类刷子,再也不会回了,浪费时间打字。

一起啊,跟着御前黄马褂一起水,反正又没人管...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序号        标准号        是否采标        标准名称        类别        状态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GB/T 70.6-2020        采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细牙 ...

内六角边距没有规定?

网友:
标准螺丝件主要点在螺纹规格,至于螺帽和螺帽的一字口、十字口、内6角口的尺寸又有很多分类参数,所以选择时要关注多参数,不能只顾着螺纹了。

网友:
又是这类刷子,回了,赚M币。

网友:
实在没办法,我也只好再水一贴。不知你说的边距是什么,给你GB/T70.1的图表自己看吧。你的口气像是老师考学生,你看我答得行吗?

网友:
不同类型的螺钉,内六角对边的尺寸也是有区别的,请看这个GB/T70.2圆头内六角螺钉,M5的内六角对边是3mm,而上边的GB/T70.1螺钉M5的内六角对边是4mm。

网友:
不是人才看不懂。

网友:
管他呢,只要有同规格的扳手就行

网友:
这有啥稀奇的

M10的螺丝规格比M5混乱多了,不要说内六角,就是六角头的都有14和17两种常见尺寸,13和15的我也不是没见过
最好玩的事情是M10螺丝连常用螺距都有3种之多,M5的常用螺距只有2种

网友:
国标的六角螺丝的边距应该是一致的,非国标的产品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