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翻新的宏宇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4-09-01):
同事拿来一个电动车充电器,说是从小区门口买的,用了2年了,现在是给电池充电时一直显示绿灯不充电,用别的充电器充电能显示红灯,一听故障大抵知道是输出线有问题,大概率是插头附近内部断线。

上面的宣传语多么高大上呀

打眼一看就知道是妥妥的山寨货。

防拆螺丝

翻新货,熟悉的样子,大概率是西普尔的,不过线路有改动,增加了风扇电路,原来的不带

果不然是头部断线,换根线,注意正负极,一切正常。

网友A:
这是正宗西普尔的板子,换壳翻新货吧

网友:
学习 观摩  谢谢 老铁

网友:
还好是小毛病

网友:
看痕迹变压器拆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宗西普尔的板子,换壳翻新货吧

板子那么旧,9成9是换壳货...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B:
为什么要翻新,是不是为了加大输出电流

网友:
天长市出的吧?我也买到过,里面是旧铅酸电池充电器的电路板,修改了几个电阻,改了电压,换个新外壳就重新出售了

网友:
看着变压器都拆动维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翻新,是不是为了加大输出电流

垃圾佬收到的批量充电器板子统一拆壳测试维修,然后买新壳子和彩盒换壳组装成品牌新充电器.

网友:
翻新如果没暗病就可以。但很多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翻新货,线太差

网友:
就是这样!不然一堆充电器咋处理?这样就变废为宝!

网友:
换一根线就好了

网友:
翻新货感觉还是不放心!!

网友:
这是不是也算山寨版

网友:
还是丐版初级emi都没有,这还翻新的一塌糊涂

网友:
看来国家整顿电动车充电器是有原因的

网友:
这玩意算是碰运气了。有些搞搞很耐用

网友:
变压器都换过的样子,是块维修后换壳的二手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