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收音机SRF-M100无声音维修 日频改国频问题请教

楼主(2024-09-01):
偶见咸鱼卖家出此收音机,故障描述为显示正常,无声,日频机,就当练手了买回折腾,原想着可能电容问题,到手后发现已是维修过的机器,本着先简单原则,和原理图对比少了一个电感,一个电阻,在旧电路板上拆的补上,电阻好解决,电感就不太好找了,随便找一个补上,通电测量芯片供电正常,8脚供电0伏,CAX1522M芯片内部短路,翻找旧收音机,德生R9700使用的是CAX1622M查找芯片资料基本一样可以替换使用,替换后正常,日频变国频暂时没找到解决方法,有高手可以给指导指导!

网友:
这个收音机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A:
网上找的不知道行不行
收音机从日频改为国频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 调整天线:在收音机上找到天线调节器,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调节器,调整天线长度,直到可以接收到国家广播电台的频率。
2. 更换天线:如果调整天线无法接收到国家广播电台的频率,可以考虑更换天线。可以购买适合国家广播电台频段的天线进行更换,或者在现有天线上添加转换器,实现日频和国频的切换。
3. 调整调谐电容:在收音机电路板上找到调谐电容,使用螺丝刀旋转调谐电容,调整其电容值,使之能够接收到国家广播电台的频率。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收音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不知道行不行
收音机从日频改为国频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 调整天线:在收音机上找到天线调节器, ...

感谢,这是PLL数字显示收音机,这种方式不适用!

网友B:
数字机要么有隐藏开启方式,比如某种顺序按按键,要么改跳线,要么不支持国频

网友:
看看芯片周围有没有空的二极管焊盘,如果有,补焊一个4148上去。或者找一找有没有说明书,用复合按键的方式来改频。

网友C:
又涨姿势了,频率这玩意居然还分地域
感谢分享

网友:
典型的Sony做工哈。

网友D:
一看楼主的维修经历 ,发现自己小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小日子的电子产品技术粗细多功能,技术还是得承认

网友:
收音机能玩到楼主的技术很厉害了,有技术实力捡漏就容易了。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厉害

网友:
找老的 电子报 上面看看 收音机这玩意也就这上面有人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机要么有隐藏开启方式,比如某种顺序按按键,要么改跳线,要么不支持国频 ...

感谢回复,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涨姿势了,频率这玩意居然还分地域
感谢分享

一般都是外面流入的,很多机型销售的区域不一样,配置也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楼主的维修经历 ,发现自己小白的不要不要的。

谦虚了,呵呵!
一点点爱好,高手谈不上!

网友:
看看这个维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