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次拆个堆料豪横的工矿灯

楼主(2024-09-01):
上次拆过一盏同样的灯,当时考虑损坏的元件比较多,修复不合算,也就放弃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3800-1-1.html

这盏也看看,正面测到保险电阻已断路

拆开背面发现主芯片炸裂

此芯片SSL4101T市场上稀有,更换同样不合算

还是想想其它法子
此灯6个独立灯盘,那就收集6个驱动来点亮吧

先试试驱动与灯盘

组装成

全部点亮

不求合理性,只求废物再利用吧…

网友:
现在许多工矿企业使用的都是防爆型,性能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A:
做工相当豪华,还有PFC,不知道整流桥和mos管挂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相当豪华,还有PFC,不知道整流桥和mos管挂了没

这盏灯的整流桥与开关管没坏,上一盏全爆了

网友:
这个工矿灯用料确实够豪横的。

网友:
堆料确实挺豪横的,可以试着修复下,维修方法不错把驱动板粘在壳子上散热比较好

网友:
我去自己都会炸,如果是密封不好,岂不是成了炸弹引爆器……

网友:
做工相当的好啊

网友:
用料不错,灌胶不好弄

网友:
这灯用料真多,看着好高科技的样子

网友:
芯片炸的有点意思,得耗多少电才能炸成这样

网友:
防爆的果然好一点

网友:
这么复杂,居然坏彻底

网友:
商用的都是敢下料的

网友:
做工相当豪华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的

网友:
外壳是塑料的还是金属的?

网友:
主板灌胶了,基本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