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一块波兰进口的顶级汽车油改气电控ac stag qbox plus

楼主(2024-09-01):
最近收到一块多点电喷汽车油改气电控的天花板级存在的ac stag-4 q-box plus燃气电脑,打开和大家分享一下。

主控很小,一个巴掌大。纯波兰制造,原装进口。

油气转换开关。型号:LED-600

外圈自带炫酷拽炫的RGB杀马特效果

这个开关应该是油改气电控转换开关的颜值担当了,质感非常的好。颜色任意可调,自带光线传感器,亮度随光线强度变化自动调节。

配角2:PS-02 plus 温度压力真空度传感器。此传感器采集从减压阀减压到2mpa左右压力的天然气气体的压力,温度和原厂进气歧管的真空度三个参数,然后送给电控解算和控制喷气时间。

扒开主角的外壳,可以看到整个板子被三防漆涂满,已应对车载恶劣的工况。

连接器采用美国莫仕的48pin连接器,8个粗壮的大针脚用于电供电电流,40个小针脚用于信号的输入输出。

两排mos用于控制燃气喷轨的开合。

其他主要是一些比较器,can通讯芯片及阻容啥的。

背面的标签也被涂漆了。

几个继电器用于切换原车的喷油信号和模拟信号。

调试界面类似这样。支持移动端apk,是为数不多拥有移动端和pc端调试软件的电控。

总之,非常的好。
cng车辆实际的使用成本非常的低,在综合计算下,远远低于电动车。但是国家已经不提倡油改气了,能正常办理油改气的省份屈指可数。没落了。。。。

网友:
主要是没补贴了,我朝就是哪有补贴哪行红火...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A:
我之前听说烧气的车发动机水温高,还有就是机油很干净...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听说烧气的车发动机水温高,还有就是机油很干净...

是的,火花塞需要换高温型的。机油确实很干净,而且长时间怠速也不会积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听说烧气的车发动机水温高,还有就是机油很干净...

部分发动机缸盖容易烧变形,气门座圈要换耐高温的材质

网友:
汽油达到欧盟标准。机油一样很干净。

网友D:
一个9000亿,多少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部分发动机缸盖容易烧变形,气门座圈要换耐高温的材质

大多数油改气车辆因为调试不到位,混合气浓度不对,导致排气温度高,相对容易引起水温高和排气门过早烧蚀。
用好的电控或者好的调试能解决很大部分这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火花塞需要换高温型的。机油确实很干净,而且长时间怠速也不会积碳 ...

火花塞需要热值高一个号的, 然后就是 几乎没有积碳,费用一公里也就2毛多,其实比电车换算很多,还没有里程焦虑,一罐气,一箱油,随便1000公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火花塞需要热值高一个号的, 然后就是 几乎没有积碳,费用一公里也就2毛多,其实比电车换算很多,还没有 ...

我们这里现在加气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里现在加气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楼主哪里的?
我在新疆,加气站的数量没有什么变化,毕竟前期投入还是比较大的,主要的变化是,改装厂几乎都关门了。
因为正规有手续的改装19年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9000亿,多少油啊

全国的车可以烧多久

网友F:
坐标中原,我们这里已经应该已经没有加气的出租车了,现在过渡到新能源电车时代了。除了政策因素,还有天然气价格上涨,和加气排队的因素。前些年一到冬天就排队,有时候一等就数个小时,还挣啥钱。

网友G:
这个设备是自动转换烧油和烧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坐标中原,我们这里已经应该已经没有加气的出租车了,现在过渡到新能源电车时代了。除了政策因素,还有天然 ...

政策影响。充电其实也很费时间,我们这边暂时还好,加气站很多,几乎是秒加气,不排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设备是自动转换烧油和烧气的?

通过各种阈值的设定自动转换。

网友H:
一个时代一个样,加气的不如充电桩多了,国家也不推了,用车综合成本也在升高,现在是主推性能源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时代一个样,加气的不如充电桩多了,国家也不推了,用车综合成本也在升高,现在是主推性能源车了。 ...

对的,过眼烟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