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宜家led台灯:IKEA B1305F

楼主(2024-09-01):
拆一个宜家的小台灯,给大家看下内部结构,小细节还不错。

恒流电源,做工还可以,led灯珠有散热片,重新涂了硅脂,原硅脂已经干了,忘了拍照了~

这个老式天线杆工作时候会带电,6v左右。

网友:
这电源板是小巧+漂亮

网友:
宜家最合适就买它的灯泡就够了

网友:
宜家的灯泡坏了两个了,都是板子坏,灯板没问题

网友:
4.8w有点小了啊,还是比较喜欢18w左右的调光台灯

网友:
有些年头了,看着还行

网友:
看看质量如何

网友:
做工一般,台灯还是买好的

网友:
功率确实低了点

网友:
不是阻容降压

网友:
配重够分量

网友:
在张大妈那看到一篇关于台灯比较专业的文章,大概要点就是台灯的色显指数和通光量,频闪和蓝光不必太关注,正规品牌符合国际即可。
lLED灯泡他们建议买宜家50元左右的,其实白炽灯加个直流电源也挺好,就是功率太大费电,冬天当个小暖气也不错

网友A:
这台灯样式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灯样式不错啊。

早期很多卤素台灯都是类似造型,功率大概15-20瓦,宜家这款改成led光源,功耗也降了不少。实际使用上和卤素台灯亮度差不多。

网友:
外形挺特别的

网友:
用料中规中矩,做工还可以

网友:
老卤素灯的模具可以继续发光发热,厂家思路不错。

网友:
没拆开灯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