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艾利和IFP-790能开机不能连接电脑

楼主(2024-09-01):
固件是VER有驱系统的,接上电池有时会自动开机,连接电脑后MP3有连接显示,但是

iriver music manager

就是不识别机器。断开连接后,会关机。USB没有虚焊,不知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最好用Win98或WinXP系统,安装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Win98或WinXP系统,安装好驱动

用的是XP系统,系统和驱动没有问题,其它艾利和机子可以连。

网友:
之前借朋友一个MP4玩,用了两次不开机了,当时找人刷固件,还收了不少

楼主:
还有一个故障就是会自动开机,关机了还会自动开

网友B:
可能是那个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那个开关坏了。

开关按键都没问题

网友(2024-12-24):
引用 楼主:
开关按键都没问题

请问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的好像刷错固件了。识别不了usb
现在只能听收音机录音

网友:
usb线是专用线,和普通的线序不一样,要换一下线序

网友(2025-03-31):
大力出奇迹,用锤子砸

网友:
从新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
如果是1G,很可能是升级到1G由刷了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