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充电器改装?求大佬解析

楼主(2024-09-01):
有玩友知道这个分体充电器里面咋接线的。手头没有得伟充电器,准备用普通21v的改一个 求大佬解析!

网友A:
充电器和电源就两根线,注意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和电源就两根线,注意正负极

直接上正负充不了啊。有检测脚。不串电阻吗

网友B:
X鱼卖充电连接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X鱼卖充电连接体

什么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