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用了17年的机械款美的电高压锅

楼主(2024-09-01):
这是一个最便宜的机械款电压力锅,搞电的都知道,这种才是最好用的,一般人我不给她说,嘻嘻……

早期这锅是双胆,有个不锈钢内胆,很棒,电源线也是可以取掉的,后来的不锈钢胆没了,线也是固定的了,没办法,生存不容易,能活着就好。

这锅用的不多,就是有时压点牛肉银耳这些,平常都是用来做稀饭,我爸爱用它蒸玉米和做汤。

这锅用着一直正常,就是旋钮走时时噪音很大,哒哒哒的,一直说拆开看看啥问题,但一直都没动手,懒啊。

今天下定决心一顿拆,发现旋钮定时开关里全是小轮子,驱动部分和定时插座一样,是个类似于电子钟的装置,大概是那个摆锤的声音,看看里面也有一些润滑脂,不管了,框框一顿润滑脂伺候,装好测试世界安静了,又可以愉快的做稀饭了。

网友:
我有一个美的的也是机械定时器,前面又加了一个电子定时器用于预约。

网友:
只要电热盘不坏,机械的相对是最稳定的。

网友:
机械控制,简单实用

网友:
高压锅有安全使用年限吧?用这么久不安全吧

网友:
这锅挺耐用的,是煲汤的好帮手哦~

网友:
机械的好些!!

网友:
一看这外观就知道是某的的电压力锅了。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A:
这种塑料齿轮不能乱加油哦,有塑料齿轮润滑脂卖,一般油粘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料齿轮不能乱加油哦,有塑料齿轮润滑脂卖,一般油粘度大。

楼上说得对,也有过经验教训,加多了时间长了,反而阻力大,甚至卡住了

网友:
用料挺好的

网友:
这是机械是与电子的组和

网友:
值了,省出的电费够这锅钱的

网友:
我家的也是这样的,牌子是九阳的。感觉像是公版似的。

网友:
机械款的少了,现在都是电子款

网友:
电热盘不坏,机械的最稳定。

网友:
压力锅到年限就得扔,每次加压相当弯折一次

网友:
还是机械的比较简单

网友:
我也喜欢机械转盘式的,操作方便,还可以开盖加热

网友:
用同步电机的机械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