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联通宽带可以用电信光猫?全网首拆两只光猫:联通友华pt927g和电信天邑ty1006g

楼主(2024-09-01):
因为业务需求,需要把家里宽带换成联通,正好赶上山东残联有活动,所以把自己的18cm打折了,办了一张残疾人证,去联通办理了59元打五折,29元的话费宽带套餐(其中曲折暂且不表).
以前是电信300m,换成联通300m.

由于忘了提前和装维大哥打声招呼,结果联通自带了一个垃圾光猫:友华pt927g.

这猫没有5g,只有2.4g不说,有线也是 1千兆+3百兆,手机隔一道墙,各种卡顿,无连接,微信转圈圈.

全网搜了下没找到参数,只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结果拆开一看,果然是螃蟹全家桶.

正反面都有散热器,cpu集成256内存,型号猜测是rtl9603c ,950mhz ,单核?(根据散热片下ic大小)
盖子试了好几次,翘不下来,用大力八成直接cpu一起搞下来.
无线芯片也是螃蟹的.
没什么研究价值,超密也破 解不了,telnet 端口封了,U盘也获取不了,山东联通都是动态的.
和装维大哥说,换个好的,也是回复 :有空去仓库找找,不一定有,(确实理解,山东联通除了个别1000m以上套餐,fttr用的好光猫,据说还要额外花钱买.普通给的都是这种鸡肋)

自己动手吧 丰衣足食.(实际是死马当活马医)
好在,上家电信的光猫还不错,天邑ty-1006g,xgon wifi6光猫.

试试改下loid pppoe信息,能不能在联通线路上用.

一开始填入loid ,直接注册是注册不上的,卡40%,itms下发不了
只能用超密自己设置.账号telecomadmin  密码nE7jA%5m
填入联通的账号密码,vlan
顺手删除tr69.开启telnet和ftp

保存应用 稍等片刻连接成功

但是 ipv6  注册不上 ,只有ipv4.

如图设置后,才成功连接ipv6.
至此 ,成功把电信光猫运行在联通网络上.

但是 问题又来了,这猫发热有点大啊,用的12v.1.5a的适配器
八成是天邑的老情人---博通的方案
搜了下全网没有此光猫拆解流出,
又要亲自动手了.(天秤懒汉)

开整

打开后盖 做工还是不错  大大的散热片(并不影响它40多度)

看来1.5a电源还是保守了.

去除散热板 正面布局

bcm68560  双核a53 1.5g  cpu

官方功耗参数 ,怪不得温度感人
怪不得功耗感人

三星4g内存(4g/8=512m)

博通的无线ic 参数懒得找 ,速度还行,热就是了

总不能就这样原封装回去吧,衣服都脱了

去我小仓库找找
祖传的英伟达9800gt显卡,有个散热器看起来不错

8mm热管镀镍,纯铜底座,正好能放进去
(看硅脂涂抹手法怎么样?)

呜呼,珠圆玉润!

这样总感觉还缺乏灵魂

又找了个intel 的纯铜散热器蹲上
嗯哼,力大势沉!

最后搞个12cm风扇压上,改成usb5v供电
功耗只有0.3w

跑个网速 ,大概300m的极限了

测个温度,降了  43.8--29.1约等于15度.

室温27度

光猫pon工作信息

至此,电信光猫设置在联通网络,拆机改装结束.感谢各位同仁阅览.

网友A:
友华的那么大散热片,不太像螃蟹,毕竟螃蟹没那么热,有没有可能是ZXIC???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
这散热器够牛X

网友B:
用的是啥测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啥测速软件?

speed 测速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华的那么大散热片,不太像螃蟹,毕竟螃蟹没那么热,有没有可能是ZXIC???

怀疑过zxic,但是zx一般都是外置内存,且有金属盖子,故可能性不大。集成内存的只有mtk和rtl,部分海思。加上内存,所以发热也大一些。

网友:
设备注册等跳过了20%的olt过了之后就能用了。不用等后面的。现在破超密的解决办法也是这样同理,一过20立马拔纤就不会下发了。然后进去手动配置

网友:
这散热器杠杠的

网友C:
英特还有全铜散热器?头次见。

网友D:
猫的密码怎么获得

网友:
这散热器挺牛X

网友E:
这散热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

网友F:
这散热还用风扇?
以前只听说光猫不通用,这不是也能互换吗?
收藏一下,以备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散热还用风扇?
以前只听说光猫不通用,这不是也能互换吗?
收藏一下,以备自己搞 ...

天冷了就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散热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

大力出奇迹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猫的密码怎么获得

默认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特还有全铜散热器?头次见。

攒了十几年的宝贝

网友:
fttr电信的10gpon中兴的g7615,很多都改联通移动了

网友:
这都吹感冒了

网友:
59元打五折套餐具体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