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必要给山地车装个尾灯呢?

楼主(2024-09-01):
山地车屁股光秃秃的,前段时间给装了个挡水板,
总感觉缺少什么,今天一想,是不是有必要给山地车装个尾灯呢

各位是不是给山地车装尾灯了呢?
你们给山地车装的哪种尾灯呢?

网友:
不夜行,山地车所有的灯都没用

网友:
有尾灯安全

网友A:
经常夜行装尾灯是必须的

网友:
安全配置,可以不用,最好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夜行装尾灯是必须的

装哪种尾灯比较好?

网友B:
装什么样的都可以啊,可以是个太阳能的,也可以简单搞个反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夜行装尾灯是必须的

你的尾灯带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什么样的都可以啊,可以是个太阳能的,也可以简单搞个反光板

主动发光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动发光会好很多?

那当然是主动发光的要效果好一些了,我之前用过一款太阳能的,也不贵,几块钱的。
白天太阳能充电,晚上或光线差的时候靠震动识别,一旦有震动就发光,效果不错

网友:
买个带刹车功能的,显的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当然是主动发光的要效果好一些了,我之前用过一款太阳能的,也不贵,几块钱的。
白天太阳能充电,晚上 ...

一旦有震动就发光,多少钱买的?

网友:
如果有夜行,还是装上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旦有震动就发光,多少钱买的?

几块钱的玩意儿啊,淘宝上有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旦有震动就发光,多少钱买的?

就是这种类型的啊,差不多都是几块钱的玩意
个人感觉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