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女租客说家里的海尔三门电冰箱控制屏不亮无法显示 马上赶过去救急

楼主(2024-09-01):
女租客打电话说电冰箱坏了,门上的屏幕不亮。这故障我熟,以前看几位坛友都修过,当时就想着自己的冰箱以后肯定也会碰到,一语成谶。还真是网上有案例,心中不慌。想过几种可能,1是线在中间断了,带上铁丝,穿线;2是线抽不出来,那就外接线,把控制屏外置;3是线头断处在转轴上方,那就用电烙铁把线接起来。心里有底了,带上电烙铁、热风枪、万用表、热缩管、铁丝、螺丝刀等工具,争取一次搞定。

用一字螺丝刀撬开门轴上方的盖子

轻轻一拔,线头是在内部齐根断了

用的就是普通导线,时间久了是肯定会折断的,让人不得不怀疑厂家是“计划报废”

美工刀插入,轻轻撬开控制屏。
PS:女租客不小心出镜了,身材保持得很好

很轻松就下来了

控制屏电路还挺复杂

试了一下线拔不动,直接剪掉!而且门轴上的孔有点小,穿线难度大,也耗时间,女租客一个人在家,怕不方便。现在房子也不好出租,要给租客留个好印象

对照颜色焊接好线,套上热缩管,加热用的是文宇便携热风枪拆机图看这里

亮了,暂时放在冰箱顶部,先用透明胶带把控制屏包扎密封起来,反正也极少用到

以后有时间再用胶粘在侧面,方便操作,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总耗时30分钟左右,如果是让海尔售后过来修,就是直接更换冰箱门,过保了要400块左右。又是数码之家让我省钱的一天。

网友:
数码之家不仅学到知识,还给维修省时间、省钱

网友:
目测女租客还不错

网友A:
这个冰箱的转轴使我想起了我以前用过的摩托罗拉v8088的手机,那个转轴设计的才是巧妙,无论怎么转都不会影响排线。说实话,现在不是没那个技术,而是厂家不想去做。

网友:
中间穿个管,然后把线留长点会不会就不那么容易磨断了?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
你这修的也不完美……

网友:
女租客是亮点,修是次之。

网友:
都说女租客,包租公才是重点!

网友:
顺着门顶再垂直往下爬回原位

网友:
穿线估计确实有难度,时间紧迫也只能凑合了

网友:
实话实说,这样处理永远断绝后患,但能不能用泡沫把控制板固定到好操作的位置,门上一个洞,用泡沫填上粘一张画填上洞,用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是考虑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
总觉得好像缺了点儿什么

网友:
这线怎么断这么整齐的?顶上那个卡扣(门轴)扣开里面那个白色的干什么用的?

网友:
海尔的东西真不咋地,二十五年前家里用过几样,后来全部换掉。

网友:
热风枪是文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冰箱的转轴使我想起了我以前用过的摩托罗拉v8088的手机,那个转轴设计的才是巧妙,无论怎么转都不会影 ...

我的8088很爱惜,还是没有例外的断排线了

网友:
女租客是重点啊。

网友:
女租客不小心出镜了,身材保持得很好你的花体恤挡住美女的身材啦,让我们看个毛?

网友:
估计这一堆线在门里面都没用穿线管。直接是发泡胶灌注进去了。所以抽不动。
计划性报废,就没打算让后期换线束的。这样厂家才能多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