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是漏电还是什么?焊个电阻,差点去见马克思了

楼主(2024-09-01):
刚才正用这家伙在焊一个电阻,右手拿着电阻,左手拿着烙铁(就上次买的那个24伏直流电源供电,请参考本人的拆机贴)心里正美着呢,这只烙铁不错呀,三秒就能达到350度,刚往板子上捅,天气炎热打着赤脚,一股麻酥刺痛的感觉从手指上传来,赶紧把手一缩,感觉像是漏电,先拿万用表直流档测一下烙铁头,(手捏着黑表笔,红笔放在烙铁头上)零点几伏的电压正常的,感觉不对,又切到交流档,同样的方法,艹,果然感觉没错,交流80多伏!
为了搞清楚这电是从哪里来的,拔掉电烙铁分别用交流档和直流档测电源,嘿,原来是电源搞的鬼!弄不好哪天就去见马克思了
马克思,马克思,笔误

网友A:
这种电烙铁焊集成块有可能好的都报废了。

网友B:
又是Y电容惹的祸

网友C:
用开关电源烙铁外壳地线最好别接

网友:
差点去见马思克?

网友D:
才买的便携式烙铁吧,申请退货吧

网友:
低压烙铁有触电感,都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社会主义者

网友:
不是漏电,是高温吧?

网友E:
才84V,我摸100V的机器外壳都没反应。

网友:
超过36v的电压都有一定危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烙铁焊集成块有可能好的都报废了。

那是绝对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地线?

没有买回来我就用万用表测过,但是只测过直流,以为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Y电容惹的祸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开关电源烙铁外壳地线最好别接

没有,我根本没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买的便携式烙铁吧,申请退货吧

这是电源的问题,和电烙铁没太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84V,我摸100V的机器外壳都没反应。

我当时是打着赤脚踩在地板上的,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把Y电容拆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Y电容拆了就行了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