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重摔后信号弱或无服务-飞线手术修复

楼主(2024-09-02):
俺侄子的苹果8P,重摔后信号弱,有时还无服务,连4G网难上去

苹果这么牛吗?摔后居然后玻璃还没有碎,只是裂开了,遗憾的是裂开处无法压回去了,中框有些变形引起

拆开后让我惊呆了,这是哪个挨刀杀的换的电池,修成这样,内部脏兮兮的,不管这个了,先修主板吧

拆下主板,正反面看看,还好主板没有修过

8P通病重摔后,主板板头处易断裂产生信号弱,显微镜下看得很清楚

先对一处断裂处进行飞线接通

再接发现的第二三处断裂处,背面有地断裂也需刮开堆锡焊好

分别对飞线处及PCB断裂处涂上绿油固化

飞好线的主板装回机壳中准备测试,(忽略电池等,过几天会更换后壳及电池)

开机装卡测试信号已恢复正常了

信号弱的主板维修完毕
END

网友:
论坛牛人多啊
我只会换总成

网友:
论坛牛人多,现在的手机外壳都难拆

网友A:
高手啊, 我的8P被洒了可乐,我拆机看里面没有进可乐,充电没反应,无线充也没反应,不知道要咋搞。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不过这个手机也是够老了

网友B:
能这样修的都是高手啊,我有个6S耗电特别快,刚换的电池,待机不接打电话一天就没电了,亮屏使用一会右上角位置很烫,接着屏幕下面1公分位置的程序开始不停的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这样修的都是高手啊,我有个6S耗电特别快,刚换的电池,待机不接打电话一天就没电了,亮屏使用一会右上角 ...

寄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 我的8P被洒了可乐,我拆机看里面没有进可乐,充电没反应,无线充也没反应,不知道要咋搞。 ...

可以修好的

网友C:
8p估计现在不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p估计现在不值钱了

比当年的安卓机值钱

网友:
看高手修机就是爽

网友D:
焊工不错,不知是用什么牌子的绿油的好呢,之前用的粘不牢的

网友:
大佬厉害 啊,我2018年ebay海淘的一部重摔机(256G的小7,被美国佬坑了1000)至今仍然在吃灰。
这种主板级别的实在没这么细致的手技,手机主板更是头发丝上雕花

楼主:
换原装后壳及品牌电池的后续来了,机还是那台机,相对原来内部整齐又干净,换后焕然一新,苹果8P做备用机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工不错,不知是用什么牌子的绿油的好呢,之前用的粘不牢的

阿毛

》》》》

网友E:
技术不错,手头上的智能机没有专用工具都无法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错,手头上的智能机没有专用工具都无法拆开。

拆机工具便宜,买!

网友:
那个主板的点位图和电子放大镜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