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异响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24-09-02):
周末在家趁着休息赶紧把自行车异响问题解决下。说干就干,拆后轮,刹车,拧下15和17螺丝,拧下塔轮,话说塔轮扳手忘楼里了,又骑三轮来回一个多小时取了一趟。

左右对照了一下,看图吧,懂得都懂,这才买来半个月就呈这样了,多多找商家,商家重新邮寄两个配件,一包滚珠来。翻翻老配件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装上先用着,坐等收货。
上两张图大家看看吧,一手的油也不太好拍照。上次看坛子里有好多人玩电焊机,手痒痒,也买了一台给老爸,老爷子以前在农村也算是牛人,干了一辈子的木匠活,老了喜欢玩电焊,家里有个什么东西坏了那必须修好,不然睡不着觉。老家的工具应该能装一大车了,从木工、瓦工、电焊、汽修、锄头、铁锹、种地的、翻地的基本上一应俱全了。来到河北住了两年楼,好多爱好为了我都放弃了。随便发发牢骚,别见笑哈。

网友:
是后轴的挡!,有点磨损严重呀!缺油了吧!钢珠也会有损伤的

网友A:
要检查一下是进了异物还是滚珠不良,滚道已坏了,内侧滚道也需检查。

网友:
楼主这是继承了老爸的技能哈!

网友B:
这个轴档应该是没有什么硬度,产品质量不过关,想想以前的28大杠,栽个2-300百斤也不见得这么快就磨损成这样了。

网友C:
这种的正常要经过热处理的,但现在的工艺你懂的,很多是小作坊出来的,材质如果不好的,换上3天就又完了!但好的不好找啊!现在出的用轴承的车就好多了,我现在骑的就是,省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检查一下是进了异物还是滚珠不良,滚道已坏了,内侧滚道也需检查。

挡坏了,滚道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档应该是没有什么硬度,产品质量不过关,想想以前的28大杠,栽个2-300百斤也不见得这么快就磨损成这 ...

质量太差了,还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正常要经过热处理的,但现在的工艺你懂的,很多是小作坊出来的,材质如果不好的,换上3天就又完了! ...

找了好久没找到轴承的轴,这种折叠车的不好找。

网友D:
劣质轴档换了也管不长,还是换成楼上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劣质轴档换了也管不长,还是换成楼上推荐的

嗯,有道理,我至少把后轴改成轴承的。前轴目前无所谓。

网友E:
哈,看到了,是后轴档坏掉了,已经满是麻面了,轻载时没什么表现,一旦重载时珠子就在麻面上大力滚动发出响声了。
发生了这种情况如果有条件就要把轴档和珠子全部换掉,甚至是轴碗也要一起换掉。也可以通过观察只更换坏掉的配件,如磨出麻面的珠子、轴档甚至轴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看到了,是后轴档坏掉了,已经满是麻面了,轻载时没什么表现,一旦重载时珠子就在麻面上大力滚动发出响 ...

整体都是新换的,已经联系商家发配件,如果还是有问题,只能退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都是新换的,已经联系商家发配件,如果还是有问题,只能退货了。

上初中那会儿天天骑车子来回,估计也是小店里面进的货不怎么样,再就是骑车子也没个正形,经常换珠子轴档,都是看着哪个有明显问题了换哪个。现在想想,可能一次换了整套的效果也许会好一些,毕竟有些麻点是肉眼看起来不明显的

网友F:
坏这玩意一般都是喜欢上下梯子几个月就得换一次,花了钱买的进口轴承6000R的骑了几多月轴承倒是没事可是轴承杆子又被跳弯了,看来好动症的人还是得花点钱买辆好点的软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坏这玩意一般都是喜欢上下梯子几个月就得换一次,花了钱买的进口轴承6000R的骑了几多月轴承倒是没事可是轴 ...

平时不激烈驾驶应该没啥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