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本田后视镜转轴座开裂

楼主(2024-09-02):
很早发现自己的后视镜转轴座开裂了,加装的电子后视镜总是倒下来,干脆取掉了电子后视镜裸奔(说实话,没有行车记录仪还是担心碰瓷的),刚好最近买了一款胶水,试一下

底座开裂,胶水粘上的样了

中间的插曲是,原来断裂的地方粘上后,把球头插入底座,非常费劲,结果把底座又撑开了,再次粘胶水

后来想一下,是否把球头冷冻后压入呢,结果冷冻还是一样的,开裂

没办法了,只有把球头装入后再打胶水。
这算不算一个BUG呢,球头要比座子直径要大才能牢固啊,但是这样直接压又破坏了底座,有谁知道原厂件是怎么压入的吗?

网友A:
用的脱水不对

网友B:
塑料产品在刚生产出来时,弹性是很好的,装配时,球头硬塞入没啥问题。用了多年后,塑料早就失去弹性了,再这样做,就开裂,也夹不紧球头了。

网友:
有专门的PP胶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脱水不对

有哪款胶水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产品在刚生产出来时,弹性是很好的,装配时,球头硬塞入没啥问题。用了多年后,塑料早就失去弹性了,再 ...

只有整体更换了

网友:
建议去闲鱼买个拆机件来吧。胶水解决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款胶水推荐吗

用粘水管的可以溶解塑料。装上再外面加力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粘水管的可以溶解塑料。装上再外面加力粘上。

那是PVC胶水,不适应这种材质,这种材质好像一般都是P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PVC胶水,不适应这种材质,这种材质好像一般都是PA的

用万能胶AB胶。反正不能用520这类的脆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万能胶AB胶。反正不能用520这类的脆性的。

502可以用,但是要加点泡沫塑料或者小苏打这类填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02可以用,但是要加点泡沫塑料或者小苏打这类填料

这是活动的。要有点弹性

网友D:
先把底座装上后视镜,然后后视镜外圈不可以用钢丝扎起来吗?那些加强筋上打小孔穿过钢丝扎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底座装上后视镜,然后后视镜外圈不可以用钢丝扎起来吗?那些加强筋上打小孔穿过钢丝扎紧 ...

肯定会打裂的,位置太小了,还在闲鱼上买个45的套件算了

网友:
这个镜子,我这么多年了,基本上没用过,也没搬过几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活动的。要有点弹性

也就是按进去时候要点弹性,日常使用是不需要的,你完全可以先把球头装进去再粘上,ab胶一样没弹性

网友:
金属滤网用烙铁烫入加固

网友:
只能先把球头装进去再点胶了,角度以后也调不了

网友:
用块小铁板加罗丝固定吧

网友:
去买拆车件,这个没有电子件,非常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