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DIY九号电动车电池锁

楼主(2024-09-02):
样品如上图

20元一根的扁铁

焊好合页的4片

焊小耳朵

定位开槽

下坐箱,因为前后

网友:
这些个小偷,全死绝了才好!

网友:
防君子不防小人,本来准备偷电瓶的,一看这锁干脆把车偷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A:
这个只能防君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防君子

要防的都不是君子

网友:
要是把车都偷走怎么破?

网友:
螺丝太单薄了,下面也要搞一整块的铁板,钻孔,上螺帽,上紧后,螺帽滴放松胶或者滴502,要不然这塑料板,用力一撬就起来了。打的那一点热熔胶,再外面晒一下太阳全化了。

网友:
现在还有干这个的?电动车不锁扔路边都没人推

网友:
防君子不防小人,真想干这个,撬棍大力出奇迹就行

网友:
感觉没撒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防的都不是君子

所以,还是白防了,顶多算是增加了点难度而已。

网友:
用铸工胶把螺丝涂抹下,我的电动车后车牌带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又补了新车牌放在车前框子上,把螺丝螺母和装饰帽全涂了铸工胶

网友:
加个GPS更换,给小偷一锅端

网友:
密码锁只要有时间都能打开呀!!!

网友B:
锁环那里太单薄,插一把长柄螺丝刀,一百八十度杠杆原理直接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环那里太单薄,插一把长柄螺丝刀,一百八十度杠杆原理直接秒开

你们这些人呀,尽出嗖主意。

网友C:
锁板我打不开,但是你信不信那个锁我5秒能开

网友:
按着不错  做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板我打不开,但是你信不信那个锁我5秒能开

这锁确实不太行,锁牙没有倒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