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触点能补焊上去吗

楼主(2024-09-02):
图上的缺了一点,如果能补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补焊估计有点难,用导电锡纸

网友:
据我的经验,可以扔掉了
CPU触点多数都不是一个,掉一个不是问题
触点烧了,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见过的都是已经坏掉了

网友:
可以补焊上。
但图片不清晰,不知道残存的铜箔,是否与原先的电路保持畅通。

网友:
查一下定义,看看是不是空脚,或接地脚,是的话不用补。

信号的话,可以用导电银漆。

电源的话,就要认真补一下了,可以买那种专用的铜铂箔。

网友:
一不小心  烧了主板不划算

网友:
可补需好手艺,上年代U就放弃吧

网友:
好焊锡手法要好

网友:
可以补,用烙铁上西,再用吸锡带拖一下。应该就ok

网友:
风险太大,不建议个人用户尝试,练手的另说

网友:
高档主板就放弃吧,烧板子不合算

网友:
查看引脚定义,再来看需要不要补

网友:
这个应该非常考验你的焊接手艺啊!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

网友:
先不说眼力多好,手力多好,你有趁手的工具么?

网友:
看看导电锡纸?

网友A: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不能的事,所以不要问这种SB问题,只看出多少代价...

二○二四年九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不能的事,所以不要问这种SB问题,只看出多少代价...

你钱多,你有理

网友:
焊盘脱落原因要搞清楚

网友:
查看引脚定义困难的话,可以先把电脑装配起来,运行运行看看,如果没有毛病,或者毛病不大,将就着用就行了,如果故障严重,影响使用,就再考虑焊接,焊接肯定难度不小。最起码要有放大镜,40瓦尖头电烙铁,接上去的“金属针”一定要和其他的“针”大小粗细高低程度一致,否则,即便是焊住了,与CPU底座接触不好,仍然是得不到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