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双飞燕的op-550nu鼠标,顺便清洗清洗

楼主(2024-09-02):
鼠标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可能小十年了吧

翻到底盘,看到双飞燕的保修电话贴纸,型号op-550nu,4个椭圆脚贴还是金属的,颜色都磨褪色了,可见用得也不少。封条搓破了,应该以前也拆解过。

只有一颗螺丝,不需要撕脚贴,这点好评。
打开盖子可以看到里面使用的痕迹,滚轮都沾满猫毛。
鼠标尾部还莫名的有个配重块,这里需要配重吗??
主板上各种偷工减料啊,好多元件画了位置,就是没有焊元件,这些元件还是老式的插接件。
主按键微动用的是华诺黑壳绿点,这个算不上好吧。

用水冲刷上盖,底壳,滚轮,主板拿湿布擦一擦。

拆解全家福

网友:
还有配重啊。

网友A:
微动还没坏?证明平常很少用

网友:
壳子做工挺好的

网友:
他家的无线鼠标太耗电了,键盘也坏过。

网友B:
鼠标的电路板上怎么少了很多零件?

网友:
必须有配重。现在鼠标最简易的方案,里面就一个光电和芯片,三个轻触开关,一个编码器。轻飘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的电路板上怎么少了很多零件?

偷工减料,还能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动还没坏?证明平常很少用

上面沾满猫毛和脚贴磨损,就说明没少用,至于微动坏不坏,那时概率问题。
华诺的低端微动其实很少坏的,一般都用于办公,办公按鼠标的强度和游戏一比简直不能看
办公点击鼠标不需要很高的速率,游戏则不同,按鼠标都不带停的

网友:
双飞燕是电脑周边+耗材的老品牌了,,00后的都没它大。。。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啊

网友:
最近在学Creo,这个壳子的建模还是很复杂的,不规则曲面、螺丝孔、加强筋、拔模锥度

网友:
底下那个标签可不是售后电话,那些年假货横行所以各种山寨"查真伪"的网站应运而生...

二○二四年九月二日

网友:
还有好多零件没有装

网友:
中规中矩呀!!!

网友C:
最好擐换微动,既然打开了。

网友:
很多都有,有时玩游戏太气愤拍一下鼠标,配重铁块就脱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擐换微动,既然打开了。

双飞燕有光微动的哦,基本不会坏。

网友:
配重没生锈,好评。

网友:
大鼠标 手感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