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UC3842、3843、3844、3845芯片的区别与检测方法

楼主(2024-09-02):
开关电源芯片UC3842、3843、3844、3845的区别与检测方法

一、开关电源芯片UC3842、3843、3844、3845的区别
    UC3842、3843、3844、3845属于同一系列的芯片,但它们存在着一些区别。其中,UC3842和UC3844的启动电压为16V,而UC3843和UC3845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方面UC3842和UC3845为10V,UC3843和UC3844为7.6V。占空比范围均为0.97,工作频率为500kHz。

二、开关电源芯片UC3842、3843、3844、3845的检测方法
1.检测方法
    首先,更换完外围损坏的元器件后,先不装开关管,加电测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管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其次,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稳定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
2.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在开关电源中,电源PWM控制电路最常用的集成电路型号就是UC3842或KA3842。下面简单介绍一下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1)检测7脚电压
在原电路中,更换完外围损坏的元器件后,先不装开关管,加电测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管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2)检测5脚电压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稳定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
(3)检测限流电阻
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不宜过大。如果阻值太大,会出现次极电压偏低的现象。

三、结语
    开关电源芯片UC3842、3843、3844、3845是电源PWM控制电路中最常用的集成电路之一,熟悉它们的特点以及好坏的判断方法,对于电源维修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这些芯片的区别,并详细介绍了如何检测UC3842的好坏。希望本文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居然没人支持,简直太没天理了!

网友:
好贴!好贴!这贴不错!大家来学习一下。

网友:
好文章,解析非常到位,受益良多。

网友(2024-10-08):
看到此贴回想起以前diy的可调电源,其中芯片部分单独做了一个电路小板,12v供电,可以兼容uc384X系列的四款芯片,虽然意义不大,但当时手里有很多uc3842,又没有18v电源,所以设计了那么个电路。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的辛勤付出。

网友(2024-11-13):
在开关电源中,电源PWM控制电路最常用的集成电路型号就是UC3842或KA3842。下面简单介绍一下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1)检测7脚电压
在原电路中,更换完外围损坏的元器件后,先不装开关管,加电测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管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2)检测5脚电压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稳定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
(3)检测限流电阻
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不宜过大。如果阻值太大,会出现次极电压偏低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