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当家庭用电电压从220V到上升到240V,电费会增加吗?

楼主(2024-09-02):
有人说电压变高不会增加电费。我觉得会,只是增加的不会太多。

以下是微软GPT的回复:

还有ChatGPT的回复:

网友:
感觉应该不明显吧 毕竟还有的国家150v的 如果电量损耗差距很大的话 应该会淘汰了

网友A:
负载都是恒功率的就不会增加,否则,不仅增加电费,还提高家电更新频率

网友B:
冰箱空调电热水器之类的虽然功耗会增加,但是增加也不会很多,毕竟温度到了就停了,最多只有风机还在工作

网友:
理论上会的,只是不明显,线性变压器供电的设备,电压升高,变压器损耗会增加,开关电源供电的设备,如果是按220V设计的,电压升高或降低会导致效率下降,耗电量会变大,一些对电压敏感的设备,如电磁炉,电压升高后不是最佳工作状态,效率降低,耗电量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空调电热水器之类的虽然功耗会增加,但是增加也不会很多,毕竟温度到了就停了,最多只有风机还在工作 ...

不一定,空调的温度控制是最离谱的,有些空调25度冷死26度热死的,不就是温度控制非常垃圾嘛

网友:
电费是根据耗电能量来计算的,
也就是说电费跟“电压X电流X时间”成正比。
首先,有的用电器电压升高时电流会变大,
时间就有点复杂了,
比如煮饭,电压高了煮同样饭的时间会变短,所以...
再,很多电器内部有稳压电路...
”可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都是恒功率的就不会增加,否则,不仅增加电费,还提高家电更新频率 ...

没错,仔细回想起来,我家坏的电器有:洗衣机机电机坏,吊扇灯灯板坏,热水器控制面板坏

网友:
电压增高,功耗肯定变大

网友:
那要看什么类型的用电负荷了,一般地供电电压增高,耗电功率也会增加。

网友:
电流增大,电费增加,有点电器还容易坏,除非是像恒流的LED灯这类的。

网友:
感觉电费会增加,电器会加速老化

网友:
会增加 的 。电压高,电流就相应会小,现在的电器基本上限都是250V。。。220V输电线路基本都是铝线,110V基本都是铜线。晚晴时期美式110V需要大量的铜,而铜又是当时的货币,所以当时正负最终选择英式220V供电,到明国,再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都是恒功率的就不会增加,否则,不仅增加电费,还提高家电更新频率 ...

网友:
基本忽略吧,要不你搞个功耗实测看看

网友:
哈哈哈!你这个问题,我几年前曾经跟供电局闹过,一次无意测量家里插座240v,国家规定220v,当时就觉得电压高了肯定会增加电费,电业局那几爷子故意调高电压让你这些多交电费,一家多一点点,成百上千家那就不是个小数目了,而且电压高用电器也会坏得更快,打电业局投诉电话说派人来检查,没多久来人了,也是跟他磨叽了好久,我说初中物理都学过,电压越高功率越大消耗的电就肯定多了,你不把电压调到220v,我就把这事打印出来小区到处贴起说电业局偷电,哈哈!下午小区各电梯口就贴出来第二天上午6点-10点停电检修,来电后测量电压220v多点,无名英雄!为小区争取了利益只有几个朋友知道

网友:
现在电器大部分都是开关电源的以及和温度有关的电器,耗电增加不会明显,但故障率或许会增加

网友C:
电压高了,电流小了,功率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了,电流小了,功率应该差不多

你这逻辑,初中物理语文老子教的吗?哈!简单的例子,水龙头水压高了你看看水流大还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