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用7毛6修一千多的故障,DELL成就3400笔记本无声CPU故障。

楼主(2024-09-02):
单位去年买DELL同型号笔记本,成就3400已有3台出现同样的声卡问题。
第1台声卡检测不到时,我也以为是驱动的问题,安装新的声卡驱动没有用。
又在官网上进行在线硬件测试、升级驱动,依然没能解决。
然后又在网站上按重要性“紧急”的按顺序逐个下载安装,升级BIOS、主板驱动、声卡驱动,还是都没能解决.
最后干脆恢复出厂设置,这时还是不行,感觉问题就严重了,硬件八成是出问题了。
dell 3400这项机子保修期只有1年太短了,发现时已过保3个月了。联系售后,说过保了寄修费用要自己出。

我去,这个不是绕了吗?网上一找,发现声卡问题是这款机型的通病,说是要重植cpu才能解决,我心都凉了。
心想得搞个决绝方案。找了网上个蓝牙功放模块。电源取USB的5V,功放要左右声道的。主板要小的,不然塞不下。找来找去发现不是太大,就是太高。最终有一款刚好合适。一款合适,总价6.4加上红包抵扣的才0.76好的 全款拿下。
  • 商品总价:¥6.40
  • 运费:¥0.00
  • 运费险(卖家赠送):¥0.00
  • 官方立减:-¥0.64
  • 红包抵扣:-¥5.00
实付款:
¥0.76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到货了。还送了两个声道的插接头、线。

还带有防静电包装。

成就3400,声卡有问题。声卡一般集成在南桥,这CPU又集成了南桥。
通病了。CPU虚焊了,重值CPU

咱们就没有整CPU的设备。还是换其它办法吧。

把老人机拆下来,用喇叭试一下机。看看好不好用。再装机。

把老人机拆下来,用喇叭试一下机。看看好不好用。再装机。

拆开笔记本。笔记本比较好拆,直接拆看到的螺丝。
开机测量5V。取个蓝牙模块的5V。

原音箱,U型的,带有音腔。不知道多少W。
我的模块上写着5W。音量开小点应该能带动。

找到5V。取电。

焊接扬声器。
固定好板子。

施工现场有点乱。
没有细线,就用网线代替吧。

话说网线的作用还挺多。
上可以当网线,下可以当电源线,中间还可以当音频线,可以当扎带,可以当挂衣绳。真是无所不能。

寻找位置中。。。。

看,放这里挺好,就是散热器边上不是很好。

接线调试中

怎么图片还重复了?

怎么图片还重复了?
乱糟糟的现场

左声道的扬声器线太短,延长。采用焊接+热缩管。

后面,接线,开机,调试。

连接上蓝牙

来一首音乐。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嗯!~~不错。就是音量不能调太大,这个模块输出功率太大了。差不多到23%的音量就和原来100%音量一样的分贝了。
平时用只能用到百分之十几。

声音有了,再调一个左右声道。打开B站,左右声道没有反,不然又要开焊接了。
左右声道一次性通过。

好,锁好螺丝。搞定。

声音弄好了。结束。
他们说丛植CPU要1000多(丛植CPU价格真有那么贵?),那我岂不是省了1000多?

网友:
有些机型的本本要拆开很麻烦

网友:
不错,楼主这绕道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借鉴

网友:
音量太大的问题可以在蓝牙芯片到功放输入链路上串个电阻,把输入电平降一降,

网友:
还有机械硬盘的,省钱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法!

网友:
未来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感觉是退步了

网友:
联想是两年质保吧,Dell一年也太差了

网友:
用USB声卡来修也可以。

网友:
自己动手的重要性

网友:
这 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飞线看来去了蛮多功夫的

网友:
有成就感!网购成就爱好!

网友:
还能这样修啊

网友:
材料七毛六 人工____

网友:
CPU集成声卡???

我不信...

二○二四年九月二日

网友:
这笔记本都不一定能值1000.。。

网友:
人才,这样也行,直接入在蓝牙伺候。

网友:
把cpu焊接在主板上,就是堵死了很多想升级的路。

网友:
这真是高手在民间啊,佩服!

网友:
还能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