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真空封口机,换电机增吸力

楼主(2024-09-02):
真空封口机原厂的偷工减料,370小电机抽真空时绵软无力,用久了自动封口真空度不够无法触发加热条加热封口。无耐只能自己动手给它做下小手术。

555电机够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问题是装上后盖子盖不上:

万用宝开起,切切更轻松:

背后也要开个洞才能装下,不过好在不怎么影响外观:

这力道够劲、够爽原先的里面的空气都抽不干净,效果视频:

网友:
这力道够劲、够爽

网友A:
动手能力很强 这个像是时间久了密封老化

网友B: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C:
这电机体积比原来是爸爸级

网友:
4楼坛友请注意安全

网友D:
偷工减料也不算,钱花到都有

网友:
一秒抽干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很强 这个像是时间久了密封老化

是的,但是本来的电机吸力也太小了。

楼主:
一秒抽干真是爽,以前的抽几十秒还是抽不干净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知道可不可行.

年轻人要敢想敢干,大胆的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体积比原来是爸爸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吸力真是天差地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偷工减料也不算,钱花到都有

这货新机200多呢,原机抽真空又慢以无力。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不错 不错

网友E:
封口机也有一个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封口机也有一个从来没用过

自制发酵玉米钓鱼,真空密封可以保存久些。

网友F:
哈哈哈 不用换泵  把密封条抽出来反过来装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 不用换泵  把密封条抽出来反过来装上就行了

我看密封条好像是粘胶的,最主要的是原机的真空电机太小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密封条好像是粘胶的,最主要的是原机的真空电机太小没。

不是胶粘的 我的抽不净也是倒腾半天 又是换泵 又是换压力开关 最后密封条一翻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胶粘的 我的抽不净也是倒腾半天 又是换泵 又是换压力开关 最后密封条一翻面就好了 ...

哦,等这个密封条不行了我再试式,现在换过电机后密封条不漏气,每次封完后打开都有放气的声音,说明密封条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