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2U小音箱更换47uH电感

楼主(2024-09-02):
漫步者R12U音箱去4R7电阻: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659-1-1.html,最近把另一套白色款FB1-4贴片电感更换为四个线绕型47uH电感

滤波电解电容漏液已被烘烤干涸固化

忘了带滤波电解电容了,此次没有更换

更换一个声道电感后的待机电流

两个声道电感都更换

待机电流降为22mA

黑白两对R12U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也这样,这电容的质量也太次了

网友:
换的电感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的?滤波?还是干啥的

网友:
电容失效造成电感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也这样,这电容的质量也太次了

主要是高热导致

网友:
更换的电感看外观很像是电阻。

网友:
那个,,,问下啊,喇叭后面怎么看起来那么高呢?

网友:
t贴片电感不良?

网友:
漫步者早期低端产品吧?这做工,比山上的做得还要差,感觉

网友:
光喇叭 就比山货小音箱的好多 的,,山货的大都是广告机喇叭 ,

网友:
改善电源波动质量!!!

网友:
喇叭磁铁上再黏贴个磁铁有用吗

网友B:
老哥上门服务,得请一顿午饭或者晚饭吧?

网友:
这玩意儿没改的必要。

网友C:
电感为什么对静态电流影响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上门服务,得请一顿午饭或者晚饭吧?

二双女儿家的,假期近两个月照看外孙女,此次送回去同时修整一下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为什么对静态电流影响这么大呢?

据说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
这个托的时间有点儿久~

网友:
没认真看还以为是电阻

网友:
电感接在功放输出端,D类功放需要使用LC滤波电路将三角波滤波,还原音频信号。这种绿色绕线电感通过电流有限可以使用小型功率电感带他磁珠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