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发热原件什么原理

楼主(2024-09-02):
烘鞋器里拆出来了发热原件,铁片是薄两极,中间夹着一片好像是陶瓷的东西,然后用高温胶带包裹起来。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PTC吧,紫薯布丁

网友:
就是PTC电阻

楼主:
孤陋寡闻了

网友:
百度一下PTC。

网友A:
就是PTC,这种用于烘鞋的,为安全使用,都是低压低温的。

网友:
还不如电吹风暖风挡快!

网友:
陶瓷片是PTC一种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恒温的

网友:
会恒温的那种,以防止温度太高,把鞋子回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TC,这种用于烘鞋的,为安全使用,都是低压低温的。

拆了个热熔枪,里面也是这种发热原件。那个挺热的

网友:
应该是PTC发热元件。

网友:
不就是常见的PTC元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