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游戏机手柄 充不进电

楼主(2024-09-02):
充不进电,电池加装新的也无法点亮,后来拆了测试电池座短路,拆下这2芯片就不短路了,大神看看这2芯片是充电管理芯片吗,为什么用2个呢 并联提升电流吗
刚测量了下电路板靠右的应该是充电芯片 2端脚那边是5v 3端脚那边连电池。还有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目前焊上去了正极直接是通导的 负极线路也是通的感觉不对,正极应该是控制通断的难道是mos管吗

网友:
看焊盘像4054,这俩看着丝印也不一样呀,确定全并联?

网友:
看游戏手柄不错,仅充电电路出问题,修起来不复杂,期待早日修复上岗

网友:
用料不错的,按钮都是微动不是锅仔片

网友:
2.4G还是蓝牙啊

网友:
看标像是南京微盟的稳压器,拍出来的怎么是镜像?

网友:
手柄用的电池是18650吗?

网友:
我是不会修,等大神

网友A:
两个丝印图是一样的,可字标不一样,不会是并联充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丝印图是一样的,可字标不一样,不会是并联充电的吧!

修好了 一个是充电芯片 一个是3v稳压,现在正常了就是灯不会灭了在电池那加了个开关凑合用了

网友:
我还纳闷怎么手柄也要打马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