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又是一个角阀断了,放了十几吨水!

楼主(2024-09-02):
我们不在家,新房在后面,老人住前院,相当于没人,还好发现的早,只放了十多吨水.

这是热水器的进水阀门,号称铜角阀.
查了一下,其它地方还有四个这样的,都是冲水水箱的进水,先关上,哪天都换了.
四个卫生间,本来想每个卫生间都装一个总阀的,干水电的兄弟说,阀装多了可能影响压力,二者,每个都装阀门,管子要上来又下去,管子也复杂得多,当时时间也很紧张,所以没装.
现在后悔啊.按现在自来水的压力,巴不得装减压阀,总阀都只开了一丁点;管子虽复杂些,每个卫生间有总阀门还是方便许多,哪个有问题关哪个,不影响其它,现在想改都没办法了,除非重新走明装管.

  • · wifi|主题: 55, 订阅: 14

网友:
房子大了水电就是大工程啊。

网友:
这不像是角阀坏了,而是角阀和软连接之间的短丝接头断裂了。最好不使用软连接水管,如果使用外出时最好关闭水管总阀门。

网友A:
看着不像铜的啊,阀芯铜+陶瓷的耐用些。

网友:
锌合金的吧, 时间长了内部就会变疏松断裂爆开是常见的了.

网友:
不管啥材质,到了年限就得坏吧

网友:
老家乡村的水压低得很

网友:
刮一刮看看什么品质的材料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追捧铜水阀了,大厂304不锈钢更耐用而且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铜的啊,阀芯铜+陶瓷的耐用些。

你说的这个是角阀,楼主的其实是球阀,不是同一种东西

常说的角阀,并不是指“转角”的意思,当然现在有点语义混用了,包括一些商家。其本意是指陶瓷阀芯那种,开关是开合一定角度的,没办法100%打开,楼主这个是球阀,可以100%打开,装多了也不影响水压,而且热水器是建议用这个的,特别楼层高的如果用角阀真的影响热水器使用,看下图,这个图夸张化了,但就是这么个情况

球阀由于阀芯可以转360度,所以其手柄有限位结构,这也是外观辨别手段,从楼主的图可以看出

网友:
这种断还好说

网友:
这周刚给家里热水器角阀换成球阀,无伤病换的,目的就是避免用水高峰期热水器因为水压过低熄火

坏就坏吧,洗澡舒服最重要,其实这玩意容不容易坏不知道,陶瓷角阀是真的容易漏水,坏了好几个了

饮水用的可以追一下陶瓷阀芯,洗澡的真没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

网友:
可能是锌合金的,这种东西不耐用

网友:
锌铝合金的!一碰就断!!!

网友:
锌合金对用户来说痛点太多,但有无处不在,唉……

网友:
原来这种阀门也会断,我还有2个这样的呢~看断口不是铜茬口呢,难道部分铜部分锌合金?

网友:
自己使用,千万不用使用锌合金的阀门,一定要买不锈钢的。

网友:
1. 不买锌合金阀门,2. 不装锌合金阀门,3. 发现安装就位的锌合金阀门,不管好坏,立即更换为不锈钢或铜质阀门,锌合金阀门害人不浅,特别是丝扣断在出墙管中

网友:
感觉好脆啊!!合金铸件的

网友:
所以水电还是需要用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