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jc5288镍氢充电器,太专业太完美,和大家分享!

楼主(2024-09-02):
元器件精简,绝无多余。

安全专业,绝无偷工减料。

一个元器件不多,一个元器件不少!

太专业太完美,和大家分享!

我打算按照这个完美的电路图,做几个1.2v的镍氢充电器。

放在那里欣赏。(偶尔也用一下。)

补充:0.9r太难找了,用1欧的电阻代替也可以。

很多现成的方案,但是这个最简单容易,还很专业和安全。

这个芯片就是专门制作镍氢充电器的

注意:有不同意见,欢迎提出来,有理有据说的对,我不吝啬打赏!

我不会像有些清朝朝廷大内皇宫出来的人,那样顽固不化,接受不了意见和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做,有点麻烦,买个二手的充2节镍氢电池的索尼充电器CS2,15元就搞定了. ...

这么简单的电路图也叫麻烦啊?

我这个电子小白都能做出来!

买的就比自己做的好?未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欣赏还是可以的

我不是玻璃心。你要是批评的有理有据,我不吝啬打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完美的电路图完美在哪个地方?

1.完美在一个元器件不多,一个元器件不少!

2.完美在我这样的电子小白就可以做出来。

3.元器件都比较常见,也不贵。
没有那么多稀少的元器件。

楼主:
很多现成的方案,但是这个最简单容易,还很专业和安全。

这个芯片就是专门制作镍氢充电器的

网友D:
集成电路U5是啥型号的呢?

网友:
我打算按照这个完美的电路图,做几个1.2v的镍氢充电器

网友A:
这个自己做,有点麻烦,买个二手的充2节镍氢电池的索尼充电器CS2,15元就搞定了.

网友C:
这个完美的电路图完美在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成电路U5是啥型号的呢?

文中已经说了,CJC5288。我也正在用此芯片DIY镍氢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744-1-1.html

网友:
0.9欧那么大的采样电阻?

网友B:
只欣赏还是可以的

网友:
0.9Ω还是有货的

网友:
很多现成的方案

网友:
我收藏一下备用,怕手头现在剩下的几个杂牌镍氢电池自动充电时无法正确判断是否充满,我倾向于用自制的小电流(1/10C)傻充给镍氢电池充电。

网友E:
现在镍氢还有使用的地方吗

网友:
bat什么原件?

楼主:
用1欧也关系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镍氢还有使用的地方吗

空调遥控器用这个7号电池啊!

有些小玩具也用1.2伏的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