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品园空调内机发霉清洗+原因分析和改进

楼主(2024-09-02):
家里的3台格力空调,已经用了六七年,每次换季都清洗滤网清洁散热片。

没想到最近发现其中一台内机发霉严重,以前都没有这个问题。
内机风筒有白色霉菌,内机壁面黑色霉点也很多,格栅挡板也是,忍不了。

滤网还算干净,散热片也正常,但是出风口实在是霉点很多

拿掉出风口挡板,研究如何拆机

左右扫风的导板是卡扣固定,可以拆掉

一共3组,每组有3个卡扣,拆掉之后看到里面更脏

拆掉外壳固定的4颗螺丝,就能取下外壳,外壳有显示面板,提起拆掉2颗小螺丝,

要拆掉电源盒,取下电机保护罩,松开风筒连接螺丝,取下电机

松开右边风筒轴承座固定螺丝,抬起散热片,就能取下风筒,拿酒精好好喷一喷,湿巾擦干净内机的霉点

拆下来的风筒,霉点很多,拿酒精喷,然后刷子刷干净,弄干后原样装回去

最后复原安装,这个电机的尼龙罩子有3颗长螺丝固定,安装要掌握技巧,不然散热片没法归位

最后找到发霉的原因是格力空调的安装师傅水平差,没有把机器调到水平,导致右边低,左边高,排水有残留,
头几年可能都是冷凝水,慢慢就蒸发了,冬天一直开加湿器,今年开始里面有脏东西黏黏糊糊的,加上潮湿引发了霉菌大量繁殖,
解决办法,要么重新安装壁挂架,没有工具,只能在右边的挂架底部加了一块松木垫高,测试了水平,现在右边比左边还高一丢丢,
倒进去3瓶水都能正常排尽,完美,最后合上外壳,收工。
空调发霉,墙面渗水之类大都跟排水不畅或者排水不尽有关,机器的水平,排水沟堵塞什么的,都要好好查查。

网友A:
这个用蒸汽喷清洗,效果很好。

网友B:
确实安装很关键,特别是会进油烟的地方,水加油烟是最容易的了。正常只是灰的话,就没那么容易

网友C:
我家厨房的,一年半,又有一点霉点勒

网友D:
安装太差了,家里有一个伊莱克斯空调,每次夏天吹都感觉一股潮气,估计也是没安装好,换了新空调真舒服。另外,感觉还是高压蒸汽清洗比较干净,彻底解决还是得垫高或者换支架。

网友:
格力的导风板现在都是快拆设计,已经很友好了,可以经常打开清理导风轮

网友E:
内机调到水平好,还是一边高一边低好?使排水更顺、。

网友F:
调整下机器的水平位置。

网友G:
我是用蒸汽喷清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蒸汽喷清洗,效果很好。

唉,没有蒸汽清洗设备,只能土办法拆解了,搞了两个小时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安装很关键,特别是会进油烟的地方,水加油烟是最容易的了。正常只是灰的话,就没那么容易 ...

灰尘油烟难免的,希望明年不要发霉了

网友H:
过一阵子还是有霉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厨房的,一年半,又有一点霉点勒

油烟更容易霉,多清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太差了,家里有一个伊莱克斯空调,每次夏天吹都感觉一股潮气,估计也是没安装好,换了新空调真舒服。另 ...

当年小白也没经验,太信任格力官方安装人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机调到水平好,还是一边高一边低好?使排水更顺、。

从现在看来稍微倾斜一丢丢是最好的,至少不能让它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整下机器的水平位置。

最好是重新安装金属背板,需要打钢钉,没工具只能凑合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用蒸汽喷清洗的

蒸汽能杀菌,确实不错,

网友:
不全拆就别想清干净,风筒不拆咋搞干净!
淘宝有大号漏斗样的接水神器,直接用水呲,不知咋样,是不是对轴承有影响

网友:
这很难搞干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过一阵子还是有霉点的!!!

只能说再观察了,希望不要有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