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两套系统共用一个喇叭,还需要隔离吗?

楼主(2024-09-02):
话还得从头说起,在小区收废品的那里见在拆一个无刷电机,聊了一下,才知道是拆的平衡车,已经野蛮的大卸八块了,线用剪刀剪了。

有两块几乎相同的板子,

电池,或许老化了,也没啥用

仔细看了下,有块带个小板子,粗看有类似蓝牙的印刷天线,仔细看芯片JL的,确认是蓝牙功放块了,只可惜是一个喇叭,花0.5元带回,其实其它部分只是用来满足好奇心的,没啥用处,回来后又对平衡车的构造和原理一顿查资料,感到涨知识了

下一步用来加在电脑音箱里,忽然想到个幼稚的问题:两套系统共用一个喇叭,还需要隔离吗(类似直流电加个二极管)?

这货淘宝有卖的

==============
2024年9月3日
昨晚偶然间看到这个限制多年的低音炮喇叭,思路豁然开朗,只可惜经过多年岁月的洗礼外壳颜色由蓝变成现在的样子,打开一看喇叭是4欧3w的,里面的空间也合适,热熔胶大法,连夜搞好了,用手机连接成功,今早用电脑一连也可以了,哈哈哈,开心中

12v的电源头

特意修改外壳,安装上个座,热熔胶一固定,插拔也方便。就是一开机是洪亮的提示音“高端智能平衡车,骑行请注意安全”有点吓人,不到1元钱,还要啥自行车呀。

楼主:
电池标签上“额定功率158.4Wh ”是啥意思?

网友:
这种喇叭还真没见过,为了节省安装空间将双声道音频强制变成单声道发音?

网友A:
可以买那种双音圈的喇叭,这也就隔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标签上“额定功率158.4Wh ”是啥意思?

电容量啊,千瓦时(KWH)是一度电,再除以电压就是常见的充电宝标识AH(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那种双音圈的喇叭,这也就隔离了。

只个普通喇叭,2个接线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标签上“额定功率158.4Wh ”是啥意思?

小厂不严谨,写的东西你大概知道意思就行,应当是额定容量或电量

网友:
会在喇叭内严重内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量啊,千瓦时(KWH)是一度电,再除以电压就是常见的充电宝标识AH(mAH) ...

功率单位是瓦 或千瓦(W),千瓦时是功单位吧

网友:
理论上不能直接接一起,烧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两个系统共用一个喇叭,如果供电电压是一样的,几瓦以内的小功率的功放如果要求不高,只求能响一般可以共用,但两个系统不能同时开机,如果想不影响音质,是不能共用的,加一个切换开关,大功率的是不可以共用的,因为即使电压相当,不会击穿另一套的元件,但大功率数字功放一般喇叭前面会有电容电感等滤波电路,相当于另一套系统中除了喇叭还并联了其它的电路,一是影响音质,再是也不安全

网友D:
两系统共用一个喇叭,何不把两系统的音源合一路,还省了一路做备用。

网友E:
我觉得电池说不定还可以抢救一下,搞回去玩玩呗...

二○二四年九月二日

网友:
进来看贴,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
不会造成不便的!!!

网友:
不能共用,会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系统共用一个喇叭,何不把两系统的音源合一路,还省了一路做备用。 ...

一个是蓝牙,连手机,一个是电脑声音,没法和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电池说不定还可以抢救一下,搞回去玩玩呗...

肯定老化了,再说没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系统共用一个喇叭,如果供电电压是一样的,几瓦以内的小功率的功放如果要求不高,只求能响一般可以共用 ...

你说的在理,可以用个波段开关实现你说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标签上“额定功率158.4Wh ”是啥意思?

36伏乘4.4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