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手电拆解 破解磨字芯片

楼主(2024-09-02):
本文旨在通过LED手电的拆解、测量和分析,破解磨字芯片,做到PIN对PIN替换。
一、手电拆解:
一支“三无”LED手电,有主灯、侧(副)两灯,每次短按按钮开关,LED灯光控制如下:关---强光---弱光---爆闪---侧灯---关,依次循环。长按按钮开关,LED无其它点亮模式出现,充电接口采用过时的MICROUSB,放电接口即为常规的USB-A,具有充电宝功能。其外观及亮灯状况见图1、图2、图3。

拆除手电筒身二颗螺丝及顶盖四颗螺丝,可打开筒身,露出电路的真面目,见图4,再拆除侧灯板二颗螺丝及电路板二颗螺丝,可取出聚光灯罩、侧灯板、电路板,得到手电的全家福,名副其实的山赛货,见图5。

图6是顶盖的特写,上面镶嵌安装四颗小圆磁铁,用于吸附在铁质平面上,打开侧灯时,可解放双手。在柜机空调侧面铁板上实际操作一下,见图7,实质是吸附不了手电的,脱手就往下掉。仔细观察,发现小圆磁铁是凹下安装的,磁铁接触不到铁板平面,可能稍凸出安装能吸住手电。

图8是LED主灯组件,LED安装于单薄的铝基板上,根本谈不上有效散热,灯杯也是塑料电镀的。
图9是由8颗2830LED并联组成的侧灯,没有贴装于铝基板上,而是贴装于普通电路板上,也根本谈不上有效散热。
图10是14500锂电池特写,真正的“三无”光腚产品,电池正负极引线非点焊,而是焊锡焊接,锂电池也无充放电保护电路。
图11是电气组件的整体连接图。
图12是电路板正面特写。主要用于LED控制,可惜控制芯片型号被磨去了。图中Q1、Q2丝印为Y1,是常见的SS8050NPN三极管。
图13是电路板背面的特写,主要用于锂电池充电及升压,输出+5V对外供电,相当于充电宝。芯片是SM5401,集充电、升压于一体。
以上是LDE手电筒的拆解部分,下面进行电路的测量和分析。
二、测量和分析:
1、充放电芯片SM5401的规格参数
图14是充放电芯片SM5401的部分规格书,完整规格书见附件。
2、手工绘制电路图
手工绘制电路图如图15:电路分为二大部分,首先是SM5401充放电管理芯片,通过MICRO-USB对锂电池充电,内部设定固定的0.8A充电电流,并通过USB-A对外输出达到5V/0.8A的放电电流,可以临时用作充电宝。充电输入和放电输出由芯片自动判别。另一部分是磨字芯片,通过单键按钮控制LED的发光模式,芯片第5脚(5PIN)输出的信号通过Q1(SS8050丝印Y1),R2限流点亮或关断主灯LED3的强、弱、爆闪三种模式,同一5脚输出三种不同的LED点亮模式信号。芯片第6脚(6PIN)输出的信号通过Q2(SS8050丝印Y1),R1限流点亮或关断侧灯LED4—LED11(8颗2830LED灯珠并联)。另外从电路图看出:外接USB电源仅仅是对锂电池充电,无法直接点亮手电主、侧灯,即手电点亮的电源唯一来自锂电池。
3、主灯强光点亮时的测量和分析:
图16是LED电压2.93V。图17是R2两端电压0.695V。图18是5PIN对地电压0.826V,图19是锂电池电压3.68V。流过R2(主灯LED3)的电流0.695/2.4=290mA,此时主灯LED3的功率0.29*2.93=0.85W,功率小得可怜,实际上功率也不能再提高,散热问题限制了功率的发挥。电阻R2消耗的功率0.29*0.695=0.2W,这是白白浪费在限流电阻上的电能。LED照明电路串接限流电阻是失败的设计,只有LED指示电路串接限流电阻是正常的设计,因为LED照明电路电流通常为几百毫安级,甚至达到几安级,串接限流电阻的功耗不可忽略,不是仅仅点亮LED就算成功,相反LED指示电路电流通常只有几毫安级,串接限流电阻的功耗可忽略不计。

2、主灯弱光点亮时的测量和分析:
图20是LED电压2.33V。图21是R2两端电压0.381V。图22是5PIN对地电压0.417V,图23是锂电池电压3.78V(锂电池短时充过电,故锂电池电压升高了少许)。流过R2(主灯LED3)的电流0.381/2.4=159mA,此时主灯LED3的功率0.159*2.33=0.37W,电流、功率比强光模式减小了几乎一半。电阻R2消耗的功率0.159*0.381=0.06W。

3、主灯爆闪模式时,由于测量数值随爆闪不断变化,无法正确读取,故不作测量。
4、侧灯点亮时的测量和分析:
图24是LED电压3.12V。图25是R1两端电压0.428V。图26是6PIN对地电压0.828V,图27是锂电池电压3.69V。流过R1(侧灯LED4—LED11)的电流0.428/1.5=285mA,由于LED4—LED11并联,所以流过每个LED的平均电流258/8=35.7mA,8个LED的总功率0.285*3.12=0.89W。电阻R1消耗的功率0.285*0.428=0.12W,也是白白消耗不可忽略的电能。

5、在以上三种亮灯模式的测量中,一一测量了磨字芯片第2脚、第3脚、第7脚对地电压,均指示高电平,且电压值几乎与供电正极第1脚接近,磨字芯片另一个重要电气特征是:只要芯片得电,即使LED熄灭,其第2脚、第3脚、第7脚的对地电压,均为高电平,且电压值几乎与供电正极第1脚接近,即LED不论关断、点亮,只要芯片得电,其第2脚、第3脚、第7脚的对地电压,均始终为高电平。由于一一测量的图片实在太多,在此不再展示。
6、拆焊电路板上B+处引线,使磨字芯片断电,结果发生悲剧,焊下的锂电池正极引线裸露焊点碰到了电路板背面的UBS-A金属外壳,导致没有保护电路的锂电池短路,电池引线表皮、线芯立刻燃烧冒烟,根本来不及抢救,见图28:好在引线不是太粗,否则将烧毁电路板铜箔,甚至引起锂电池燃爆。总结经验教训:(1)、在此电路中应拆除B-引线为妥;(2)拆焊后的裸露焊接点应用绝缘套管作临时保护。
更换电池连接引线:引线实在太细,二合一使用,引线裸露焊接点用套管临时保护,见图29:引线也不能太粗,因为无锂电池保护,万一再出此类事故,可让引线成为薄弱点烧毁,而不伤及电路板(元件)和锂电池,较细的引线当做保险丝用。
7、用万用表电阻档断电测量磨字芯片的第2脚、第3脚、第7脚,它们三脚之间两两互不相通,与磨字芯片其它脚也互不相通,与电路板上的其它元件引脚也互不相通,由于测量图片实在太多,不再一一展示,由此,判断出磨字芯片的第2脚、第3脚、第7脚是独立悬空的。
8、由于发生锂电池短路事故,故通电前再顺便测量一下B+、B-(芯片供电1、8脚)的电阻,为无穷大,见图30,说明磨字芯片供电1、8脚没有短路。
9、小心焊接好电路板上的B+、B-焊点,回装好手电,见图31:
10、进行充电试验,并开启强光模式,见图32,充电电流达到0.8A,与规格书中说明的充电电流一致,红绿LED1、LED2指示灯交替点亮,说明充电正在进行。同时证实手电可以边充电边点亮使用,当然外接电源仅是用于对锂电池充电,LED点亮的电源唯一来自于锂电池。
三、破解磨字芯片:
这里所述的磨字芯片破解,并不是把原磨字芯片的型号破解出来,而是通过其各引脚的测量分析,并结合外围电路,判断出各引脚的功能,从而寻找出替代芯片,找到PIN到PIN兼容的替代品,这是破解磨字芯片的真正目的。
根据上文的结论:磨字芯片1脚为电源+,8脚为电源-,2、3、7脚独立悬空,且始终为高电平,4脚接单键常开按钮到地,5、6脚分别输出信号驱动LED主、侧灯,且5脚输出三态信号,6脚输出单态信号,这符合SOP8封装的单片机全部特征,如PIC12F629/675八脚单片机等,其1、8脚分别为电源+、-,剩余6脚均为I/O可配置输入输出接口,当通过烧录的程序将2、3、7脚配置为始终输出高电平接口,4脚配置为开关信号输入接口,5脚配置为三态输出接口,6脚配置为单态输出接口,即可满足磨字芯片的全部功能,并能PIN到PIN替代,也许有人会问:这山赛货会使用昂贵的单片机?其实八脚单片机也有廉价货,随便搜索某宝八脚单片机,零售价0.38元,跑量就会更加便宜,如CAB单片机C10S011,完全兼容PIC12F629/675,见图33:只要6个I/O接口通过烧录程序,按原磨字芯片配置,即可100%PIN到PIN兼容替代。上述推断和破解,不知大神们是否有更高的见解?
后记:
关于改装升级:
1、测量了本LED手电的壳体空间,可更换为18650大容量的锂电池,以延长手电照明使用时间。
2、添加锂电池的充放电保护电路,以保护锂电池正常充放电。
3、提升亮度等改造升级,除了升级电路板外,首先要解决散热问题,否则高亮灯珠分分钟烧死,因手电壳体、灯杯均是塑料的,这也给增强散热的改装升级带来较大的困难。
谢谢各位的围观!
完。

网友:
谢谢谢谢,第一次看到这么详细的手电内部

网友:
侧灯玻纤板都舍不得用.

网友A:
楼主牛掰,前排围观,
这种手电筒也只能当当炮灰,正经还得金属筒子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掰,前排围观,
这种手电筒也只能当当炮灰,正经还得金属筒子加强散热, ...

主要是想搞清楚电路原理,以学习、提升电子、电学能力,其它如拆解、品牌、品质等等都是次要的

网友:
这种电筒寿命不长

网友:
这么详细,谢谢楼主,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手电虽然不咋样,楼主的分析思路很精彩,谢谢分享。

网友:
破解技术有些高

网友:
pic编程麻烦啊,现在都是pic控制LED手电。

网友:
我有一支铝合金外壳粉红色,你这些功能都有,还有一块太阳能板,磁铁也吸得住,还多了割刀(汽车安全带)

网友:
图文并茂,文字详尽。

网友:
短时间绝对够用

网友:
还有手绘的电路图,够用心

网友:
还是MICRO接口,设计还是有点老

网友:
真是太厉害了  破解技术高

网友:
灯杯是塑料电镀的比较常见,就是节省材料费用

网友:
这里所述的磨字芯片破解,并不是把原磨字芯片的型号破解出来,而是通过其各引脚的测量分析,并结合外围电路,判断出各引脚的功能,从而寻找出替代芯片,找到PIN到PIN兼容的替代品,这是破解磨字芯片的真正目的

网友:
拆的好仔细啊   外观也挺好看的

网友:
拆的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