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行车后刹车的灵敏度不如前刹车?

楼主(2024-09-02):
骑车速度上去后,后刹车拉到底,自行车会滑行很远后才停车,

为何会这样

网友A:
后刹减速!前刹刹停。

网友B:
那高速时,为什么只刹前刹死,会栽跟头

网友C:
怎么形容呢?后刹抱死了相当于有人在后面拽着你的腰,你的力气大还能跑两步,前刹抱死了相当于前面有个人一个飞扑死死抱着你的两条腿,你力气再大也只能翻跟头

网友:
车闸太灵敏也有危险

网友:
后刹减速!前刹刹停。道理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刹减速!前刹刹停。

后刹不能刹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形容呢?后刹抱死了相当于有人在后面拽着你的腰,你的力气大还能跑两步,前刹抱死了相当于前面有个人一 ...

后刹抱死,为何后轮还能转动
前刹车抱死好像前轮是不动的

网友:
好像说是,刹车时,前轮承担70%的刹车力,后轮承担30%。

网友:
后轮刹车是拖住,前轮刹车是拦住

网友:
低速的时候能刹停呀,速度快了不行急刹轮子就滑了摔车。

网友:
刹车,因为人体的惯性,使身体前倾,导致的重心改变,给前轮的下压力,加大了前轮的抓地力,前轮制动效果就更好咯。
所以应该说你向前骑前刹制动力更大,向后骑后刹制动力更大。

网友:
刹车重心惯性前移,后轮抓地力降低。容易打滑。

网友D:
后刹多一套传动组件,并且整个刹车杆总长度远高于前刹,材料形变累积也大

网友:
4楼的比喻算是很恰当的了;非要较真的话,建议某些人,先去学习一下动力学,力学,能量学,有限空间学等等学科,再来深究高深莫测的刹车学。

网友:
不懂,我以前骑得自行车情况正好跟你相反,感觉前轮刹车太急容易栽跟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刹多一套传动组件,并且整个刹车杆总长度远高于前刹,材料形变累积也大 ...

停止踩踏板,传动系统不再传动力,后刹车刹住为何后轮还能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高速时,为什么只刹前刹死,会栽跟头

车速太快,前刹捏死,会栽跟头,后刹捏死会甩尾,正确做法是只要不捏死减速,刹哪个都可以,同时刹都没问题的

网友:
后闸是拉着的,会被拖着往前滑行,一旦静摩擦转为动摩擦,摩擦力会迅速减小。而前闸刹停时重心必定前移,此时静摩擦力会迅速变大。

网友:
前刹甩尾,有些力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