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解一个明纬开关电源T-30B(2005年产品)

楼主(2024-09-02):
老掉牙产品,勉强做硬盘读取器电源使用,支持110和220V两种供电,带5V3A   12V 1A   -12V0.5A(有点小),大部分硬盘还行,有的带不动(损坏硬盘)
后来直接整了个维修好的台式机电源供电,吃灰中拆开看看

低压端1个25V470UF,2个16V 1000UF,2个10V 2200uF电容,其它两个看不清

网友:
这种电源没啥优势了

网友:
这个电源虽然老了,当时算是不错的。

网友:
12V 1A带机械硬盘有点危险,容易损伤硬盘。

网友:
真明纬,假铭威,还有山寨也叫铭伟。

网友:
正品明纬电源还是不 错的

网友:
还是用台式机的电源比较好。

网友:
变压器上没有明纬标

网友:
带串口的硬盘估计还行,带并口的老式硬盘感觉带不动

网友:
电流这么小,块头还这么大

网友:
正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个头那么大,出力是不是标小了

网友:
真明纬做工还算不错的,电源芯片6脚的比较少见。

网友:
正激电源?功率确实稍微小点

网友:
给硬盘供电不如找个旧电脑电源

网友:
这电源输出功率小了些

网友:
从标志上看怎么感觉不像是真明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