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网线头转换器多功能转换模块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

楼主(2024-09-02):
网线头转换器多功能转换模块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

得了一个这个模块

一搜还挺贵

全方位拍照

拆开看一看。

不知道是不是含金量过高,居然这么贵。

网友:
模拟信号不适合长距离传输,所以转成数字信号

网友:
以前公共场所的摄像头全带这个

网友:
明显只用了RJ45接口而已,又不是用的以太网协议...

二○二四年九月二日

网友:
怎么还有芯片,看功能应该是进阶版的模拟摄像头网线传输转接头,要配对使用,

网友:
双绞线传输器的升级版

网友:
只是RJ45封装,不是TCP/IP协议
对着定义接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可以将网线头转换成多种接头,有Q9头、莲花头、3.5或2.5直插头等,很不错。

网友:
看着好像是用网线来传送一堆与网络无关的玩意

网友:
还以为多复杂啊

网友A:
开始认为是POE摄像头使用的,但后来又看到标签上的说明,也迷茫了,尤其是那个什么DATE+DATE-的,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第一次,不知如何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始认为是POE摄像头使用的,但后来又看到标签上的说明,也迷茫了,尤其是那个什么DATE+DATE-的,真不明白 ...

这两个是BNC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是BNC的信号

BNC不是应该那两个V吗,VIDEO+和VIDEO-啊,两个做模拟视频信号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BNC不是应该那两个V吗,VIDEO+和VIDEO-啊,两个做模拟视频信号传输

那两个是AV信号的,总共3个插头啊

网友:
这个是双绞线传输器的升级版,以前安装监控用到

网友:
80,暴利啊,哈哈

网友:
也没几个零件,那能这么贵!

网友:
感觉是成对使用的。

网友:
没有无线,就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