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脑Q盘是什么鬼?

楼主(2024-09-02):
方正老775XP的用来办公,平时没怎么注意,今天用手机连接电脑,打开我的电脑,突然发现电脑有5个盘,  CDEF后面居然还有个Q?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不能打开,说是系统盘,删也删不掉。这台电脑平时就是开票用的,由于联网老是出错,所以把网线拔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q是什么鬼?能不能有解决方案?

网友:
隐藏的恢复文件分区?

网友A:
磁盘管理 把它隐藏完事

网友B:
恢复系统用的,别删掉,可以隐藏;一旦系统崩溃,可以一键恢复。

网友:
用磁盘管理看看,或者用DiskGenius之类的软件。

网友:
没啥用。系统已经多少年没讲过崩溃的了。

网友:
在系统中隐藏掉把 也不影响你的使用

网友C:
Q是电脑启动出问题后,用PE等其它软件修复引导写入的,用是没啥用,你也删不了,删了可能开机报错,找不到引导程序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隐藏分区,被什么软件解除隐藏状态了。可以用DG把这个盘符(分区)设置成隐藏,Windows里就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管理 把它隐藏完事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系统用的,别删掉,可以隐藏;一旦系统崩溃,可以一键恢复。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Q是电脑启动出问题后,用PE等其它软件修复引导写入的,用是没啥用,你也删不了,删了可能开机报错,找不到 ...

原来如此!

网友D:
一般这种盘都是系统的隐藏分区,用来储存系统恢复文件的。但有些时候就是很奇怪它自己跑出来,我也遇到 过这种情况,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没了

网友E:
XP下还能用哪些软件?

网友:
XP系统,不要轻易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盘都是系统的隐藏分区,用来储存系统恢复文件的。但有些时候就是很奇怪它自己跑出来,我也遇到 过 ...

不知道,可能是谁搞的误操作,有可能是手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压着键盘了,把它给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XP下还能用哪些软件?

只要有360在,大部分软件都能用,可是大家都不喜欢用36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可能是谁搞的误操作,有可能是手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压着键盘了,把它给搞出来了。 ...

确实是很莫名其妙的,但后来我那个就又消失了,感觉很奇怪,查看磁盘管理器时候看到多这么个打不开的盘

网友:
隐藏的硬盘被显示出来了

网友:
手机连接电脑?多出的盘符可能就是手机的吧,开票的电脑还是别动了,出问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