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偶然发现福禄克117C交流电压档电流档测量异常

楼主(2024-09-02):
117C测交流电压mV档严重不准,信号源为fnirsi三合一,但用同惠电桥做信号源测量结果正常。两款信号源不同输出电压和频率都做了测试,结果都是117C mV档测量fnirsi的信号不准,测同惠一切正常,117C V 和mV档内阻都为10MΩ。直流电压档目前测试正常。
接下来是交流电流档测量的问题,用同惠输出10mA100hz电流,117C测量为0,fniris输出的结果117C依旧测量为0,其余表均可正确测量,简单测试直流电流结果正常。厂家说可以寄回检修,老铁们觉得是什么原因,是表的设计导致的吗?117才买不到两个月,保险丝正常,如果有问题我想直接让店家换新。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

要是损坏的话,那也会影响其他交流电压的。

网友B:
117 10mA电流测不出应该是没有小电流档的问题。大电流档精度可能没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

要是损坏的话,那也会影响其他交流电压的。

交流档会不会受频率的影响?
估计会给表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7 10mA电流测不出应该是没有小电流档的问题。大电流档精度可能没这么高。 ...

直流5mA都能正常测到

网友C:
1.这个117C的交流mV档,看表盘标识,实际是测量DC+AC,fnirsi信号源输出估计有直流成分,造成测试值偏高。
而交流V档为AC,所以读数正常。
你可以将示波器设置成DC耦合,再观察fnirsi信号源输出的波形,进行确认。

2.交流10mA不显示的问题,有可能是万用表砍底数(低于一定值时,直接无读数,显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117C的交流mV档,看表盘标识,实际是测量DC+AC,fnirsi信号源输出估计有直流成分,造成测试值偏高。
...

感谢大佬分析,我晚上回去再用示波器测一下fnirsi波形,看看有没有直流成分

楼主:
哪有不会修多的多 哈哈

网友D:
117交流电流档就是10mA以下测不出来

B站上海奇林机电up主这里有个测试视频:117测电流

网友E:
电工表,不要期待小电流测试准确性了,本来就是用来测100ma以上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工表,不要期待小电流测试准确性了,本来就是用来测100ma以上大电流的。 ...

那mv电压不准怎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7交流电流档就是10mA以下测不出来

B站上海奇林机电up主这里有个测试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 ...

产品说明书标的0.001a分辨率看来也很虚

网友F:
大部分人没有阅读说明书的习惯。
手册上有介绍,可以参考一下
交流V挡是交流耦合,交流mV,交流A挡是直流耦合。

网友:
115/117 交流电流档测不了那么小的交流电流,用表选量程,根据量程最大值的10%选,这样比较准。117 的10A档测AC10mA要求太高了.....

网友F:
两个信号,一个有偏移(直流分量),一个没有偏移!

网友:
一般电子爱好者者真的不能买117C啊,我想买117C十来年了,期间遇到过无数的好机会可以买到价格合适的117C,但我现在也没有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人没有阅读说明书的习惯。
手册上有介绍,可以参考一下
交流V挡是交流耦合,交流mV,交流A挡是直流耦 ...

确实,我后来查了手册弄懂了,但是为何这款表要设计耦合,有什么使用场景需要用到呢?为什么不能切换纯交流mV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117C的交流mV档,看表盘标识,实际是测量DC+AC,fnirsi信号源输出估计有直流成分,造成测试值偏高。
...

可恶得fnirsi确实是有直流成分,为啥117c交流mV档要设计成DC+AC呢,智能切换DC,不能切换到A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信号,一个有偏移(直流分量),一个没有偏移!

感谢修老师得支持,我已经弄懂了,差点返厂,确实没注意档位是混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