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如何借助芯片的UID做加密验证,存储校验数据?

楼主(2024-09-02):
小程序没必要加密

如果写的东西多了不想开源,就要考虑用芯片的唯一ID做点校验之类的
是否能给点使用建议?
1、比如 stm32 通过地址读取了 96 位的 ID,怎么做校验,比如id给电脑通过算号器算出来个值写?存储在那里就又是个问题了
2、见过有外置2个原件 18B20 的3脚温度模块one-wire读取这个模块的ID,然后通过算法写入到 24 或 25芯片里存储。单片机只负责读取id和对比存储里面数据是否一致
3、考虑找个便宜的几毛的单片机 I2C 通信传送ID和计算后的加密值

以上,都是些模糊的想法,没有细节的思路
已知的问题就是 stm32f1 系列很容易通过 CVE 漏洞读出来程序BIN。。。虽然我没试过 所以还是想做点加密

网友:
我记得以前磊科的企业路由固件有类似的功能,FLASH有个OTP分区用于存储验证程序或者密钥等类似的功能...

二○二四年九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