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胶是环氧树脂么?不仅可以拿来密封,还可以当免钉胶用,算万能胶么?

楼主(2024-09-02):
各位用过这种胶水么?

和单纯的免钉胶有什么区别?
这种胶是环氧树脂么?是否也可以拿来涂在螺母边缘,避免螺母松动呢?

网友A:
天天水贴好玩吗?

网友:
这不是环氧树脂,看说明是可以当免钉胶使用的,看你使用的螺丝受力强度吧,常规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水贴好玩吗?

大家一起氵吧?他好咱也好

网友:
这不是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一般是双组份的

网友B:
硅硐胶吧!
螺母打胶,可以避免螺母松动

网友:
水吧水吧继续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硐胶吧!
螺母打胶,可以避免螺母松动

硅硐胶是否可以用到螺上呢?

网友C:
不是环氧树脂,可能是丙烯酸聚氨酯类型的,也可能是氯丁橡胶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环氧树脂,可能是丙烯酸聚氨酯类型的,也可能是氯丁橡胶类型的

是硅硐胶

网友:
看不懂 就是密封胶?防水那种?